Micro USB封装问题

楼主(2017-03-23):
大家有没有用过Altium designer的micro usb封装,官方库的封装如下,这样1脚就在下面,而实测时1脚VBUS实在上面的,查了好多版本,都是这样的。现在都怀疑自己了,到底是我的理解出现问题了,还是大家都在犯错误,请做过的人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接口我是放在PCB板左侧的,

网友A:
测过,忘记了!建议实测一下,要是反了镜像一下就好

网友B:
1脚在上是对的,如果你放在板子反面,就是在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过,忘记了!建议实测一下,要是反了镜像一下就好

我实测过。感觉官方的封装就是有问题,但问题是不可能所有人都犯一样的错误,所以需要和大家讨论下,是不是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脚在上是对的,如果你放在板子反面,就是在下面了

我放在top layer的啊

网友:
要看接口宽面在上还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测过。感觉官方的封装就是有问题,但问题是不可能所有人都犯一样的错误,所以需要和大家讨论下,是不 ...

从来都不用官方封装,自己做最放心

网友:
按实测的来吧,要自己能用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
原理图跟封装的脚号和定义能对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