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玻璃片的传感器?

楼主(2017-03-23):
大神们,求推荐一种传感器,检测玻璃片有无。大致方式是这样的:两个长支架竖着放置,里面有许多小阶梯(上下等间距),这些阶梯放大量的小玻璃片(20*60*2mm),当新的玻璃片需要放置的时候,我要先检测哪个阶梯有没有小玻璃片,没有我就放,有就继续寻找没有的。

网友A:
我觉得普通反射式的红外传感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普通反射式的红外传感器就行

这种不能检测玻璃吧
玻璃是透明的

网友:
轻触开关,放在阶梯两侧,有玻璃片就压下去。

网友:
奥托尼克斯,BYD30-DDT

网友:
电容式接近开关传感器
我记得可以检测玻璃,但没用来检测玻璃过,不知道适合你的需求不。某宝搜索下,问下卖家。

网友:
1:用丝杠或者同步带拉着带轮子的轻触开关从支架上到下运动,逐一用轮子去接触玻璃侧边,碰到没有玻璃的位置,开关就会持续断开超过一定时间。
2:看支架最多装几片玻璃,就用几个贴片轻触开关。把所有开关在一根长条板子上安装,用滑台驱动往玻璃侧边上挤压,这样没有玻璃的位置所对的开关就不会接通了。

网友:
探针接触边缘就行。

网友:
微动开关,鼠标里有。

网友:
超声波錒

网友:
普通的光电开关就可以,调节灵敏度就可以,很普通的光电开关,之前厂里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能检测玻璃吧
玻璃是透明的

难道是不反光的玻璃?

网友:
可以用光线大倾斜角照射玻璃片比如15-30度         传感器监测反射来的光线就好了      台阶打磨成毛的 反光率小    没有玻璃片的反射不到光线

网友:
普通玻璃对红外的反射率很高的,如果有镀膜就当我没说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有2mm厚就容易了,很多光纤传感器都可以检测得到,直接对2mm的边缘进行检测,光线与玻璃表面平行,反射/对射的都可以。

网友:
对射只要检测角位就可以了:

网友:
在电子展看到检测玻璃厚度的,应该是个激光,没具体看。

网友:
光电开关是个不错的选择,便宜又稳定

网友:
反射式的传感器都没问题,靠实际调。玻璃的情况各种。

网友:
测玻璃超声最好

网友:
便宜点就用微动,有钱的话各个厂家都有对应检测玻璃的光电型号

网友:
我先想到的是超声波

网友:
倒车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