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STM32 i2c 一个很SB的想法,不知道是否可以?

楼主(2017-03-23):
对于 STM32 i2c 一个很SB的想法,不知道是否可以?
不是说中断问题导致死机吗?
如果没有用心去调i2C的中断,也不需要很高的效率。
那么在读iic前关掉其他中断, 或者在从机接到地址后关掉其他中断。处理完在打开不就行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这样有啥意义?而且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STM32 的I2C不是这样可以解决的。 总而言之用GPIO模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有啥意义?而且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STM32 的I2C不是这样可以解决的。 总而言之用GPIO模拟就好了 ...

关键我是要用到从机。
目前我测试来看, 到就没有遇到死机的情况。从机也运行良好。
机是怕功能慢慢增多有问题就麻烦了。
还是先做一下压力测试。

网友:
F10x文档提到的Workaround里就有这种方式。

网友B:
手册里的方法是把i2c的中断优先级设到最高...这样不是更简单? 哪用人工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的方法是把i2c的中断优先级设到最高...这样不是更简单? 哪用人工关中断? ...

内核系统中断呢?

网友:
访问IIC过程关中断,照样会死机,只是很难复现问题。后面就改为模拟GPIO了

网友:
关键是它时不时会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核系统中断呢?

啥叫内核系统中断??? 你不会指reset hardfault之类的吧...这种中断发生还管你I2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的方法是把i2c的中断优先级设到最高...这样不是更简单? 哪用人工关中断? ...

I2C这处理速度,优先级最高,不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是要用到从机。
目前我测试来看, 到就没有遇到死机的情况。从机也运行良好。
机是怕功能慢慢增多 ...

有人用过can做主从机处理的,说很稳定,我F103用uart主从用了很久4.5M的速度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