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7-03-23):
电脑上的算法,全部是float类型的数据。

把算法移植到stm32f4上面,f4上面也是float类型的数据。

运算结果的精度,F4就是没有电脑上面好啊,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电脑上也是float

网友:
电脑算float时,先转成double.但是f4的fpu是单精度的。所以,硬件不一样啊。

楼主:
c语言要求运算float时, 先转成double, 算完了再转会float

电脑可以实现这一点,f4下不能, 因为fpu是float, 不是doub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c语言要求运算float时, 先转成double, 算完了再转会float

电脑可以实现这一点,f4下不能, 因为fpu是flo ...

是不是定义为double float  双精度型就可以了啊?

网友:
单精度的吧,运算位数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定义为double float  双精度型就可以了啊?

f4的fpu是单精度的,x86的fpu是双精度的,这是硬件,无可改变。但是也可以用单精度fpu算双精度,不过算的时间比单精度就很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c语言要求运算float时, 先转成double, 算完了再转会float

电脑可以实现这一点,f4下不能, 因为fpu是flo ...

c语言要求运算float时, 先转成double, 算完了再转会float

谢谢,请问这个哪里有正式的文档说明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c语言要求运算float时, 先转成double, 算完了再转会float

谢谢,请问这个哪里有正式的文档说明啊? ...

C89,C99规范。或者度娘自动类型转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C89,C99规范。或者度娘自动类型转换

谢谢,但对于每一个数据,我前面给了float类型定义,数据的后面还加了" f "的后缀啊。

C规范里面是说
The type is determined by the suffix; F or f makes it float, L or l makes it long double, otherwise it is double.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但对于每一个数据,我前面给了float类型定义,数据的后面还加了" f "的后缀啊。

C规范里面是说

这是常量表达,不是运算时自动类型转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常量表达,不是运算时自动类型转换。

啊,运算的时候,还是会自动转成double类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运算的时候,还是会自动转成double类型啊?

对啊,就跟int以下的变量,运算时,自动升到int一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常量表达,不是运算时自动类型转换。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编译器里面做设置,禁止自动类型转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编译器里面做设置,禁止自动类型转换?

你用汇编写吧。先看看x86的浮点是否支持float运算,然后可以试试用单浮点运算指令来运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用汇编写吧。先看看x86的浮点是否支持float运算,然后可以试试用单浮点运算指令来运算。 ...

这么麻烦啊。。。

难道没有简单轻松的办法来禁止类型自动转换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麻烦啊。。。

难道没有简单轻松的办法来禁止类型自动转换么?

为何要禁止自动类型转换?禁止了你ARM上的计算精度也不会变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禁止自动类型转换?禁止了你ARM上的计算精度也不会变高啊。

在电脑上禁止类型自动转换,这样可以对比电脑上的结果和stm32上面的结果,看看是不是禁止类型自动转换以后,结果就一模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电脑上禁止类型自动转换,这样可以对比电脑上的结果和stm32上面的结果,看看是不是禁止类型自动转换以 ...

这个就要看你用电脑用的什么编译器了。大多数编译器可以用 /Op 或 /fltconsistency编译选项来关闭优化。

许多 C++ 编译器提供了“一致性”浮点模型(通过 /Op 或 /fltconsistency 开关),从而使开 发人员能够创建符合严格浮点语义的程序。采用该模型时,可以防止编译器对浮点计算使用大多数优 化,同时允许其对非浮点代码使用这些优化。但是,该一致性模型具有一个缺点。为了在不同的 FPU 体系结构中返回可预测的结果,几乎所有 /Op 实现都将中间表达式舍入到用户指定的精度;例如,考 虑下面的表达式:
float a, b, c, d, e;
. . .
a = b*c + d*e;
为了在使用 /Op 开关时产生一致的且可重复的结果,该表达式的计算方式按如下方式实现:
float x = b*c;
float y = d*e;
a = x+y;
现在,最终结果在计算该表达式的每一步 中都产生了单精度舍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用电脑用的什么编译器了。

visual studio啊,不知道怎样禁止自动类型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visual studio啊,不知道怎样禁止自动类型转换。

我楼上回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麻烦啊。。。

难道没有简单轻松的办法来禁止类型自动转换么?

有。但是我不知道C/C++有没有这个函数。如果没有,请自行想办法,比如改用C++Builder,

Delphi中浮点数默认使用长达80位的Extended(x86默认的FPU浮点寄存器,C/C++没有这个),比它精度差的还有Double(64位,C/C++的double)、Real48(48位,同样C/C++也没有)、Single(相当于C/C++的float,32位)。默认情况下,各种语言中Delphi的浮点数是很精确的,但是慢。所以Delphi提供了Set8087CW改变这些行为,同时也用这个函数设定是不是抛出浮点异常。

对于Single类型:Set8087CW(Default8087CW and $FCFF)
对于Double类型:Set8087CW((Default8087CW and $FCFF) or $0200)
对于extended类型:Set8087CW(Default8087CW or $03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用电脑用的什么编译器了。大多数编译器可以用 /Op 或 /fltconsistency编译选项来关闭优化。

你这个不行的,就算每一步分别计算,比如float x = b * c; 还是会进行类型提升,等价于float x = (float)((double)b * (double)c),使得结果更为精确。
好像C语言的float就没有规定运算规则,它只能类型提升为double后才能运算。

真要改变这种状态,那就用C++重新定义一个类,比如Float,然后重载它的各种运算,软件完成IEEE 754 单精度浮点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用电脑用的什么编译器了。大多数编译器可以用 /Op 或 /fltconsistency编译选项来关闭优化。

这太复杂了,代码有几万行,里面很多计算,手工一个一个的改,怎么改得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行的,就算每一步分别计算,比如float x = b * c; 还是会进行类型提升,等价于float x = (float) ...

谢谢,定义一个class,有用吗?还是需要定义一个namespace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行的,就算每一步分别计算,比如float x = b * c; 还是会进行类型提升,等价于float x = (float) ...

并不会。这个编译器选项是不会主动提升的。为了能中途提升,微软的VS还专门提供了几个其他编译选项。

另外,你这种说法也不对。浮点数在计算机里的表达是符号位+指数位+有效数位,float和double的指数位差别造成了最大值范围的差别,有效数位的差别造成了精确值的差距。float x = b * c,b和c就算提升成为double只不过多填充了几个0bit而已,相乘后再转换成为float进位精度又丢失了,并不会造成差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不会。这个编译器选项是不会主动提升的。为了能中途提升,微软的VS还专门提供了几个其他编译选项。

另 ...

我测试了VC2008 Release、Debug模式和STVD,可能是不知道 /Op或/fltconsistency到底放哪儿,我放在附加选项里面,它会提示忽略未知选项。浮点模型选/fp:strict,仍然会进行类型提升

测试:随便找了个1234567890,变成float丧失精度结果只能表述为1234567936,就用它好了,整数,好算。
代码:
float f = 1234567936;
float rslt = f * f * f * f;
double drslt = f * f * f * f;

真实结果:1234567936 * 1234567936 * 1234567936 * 1234567936 = 2323057574211064201414294301065609216
VC2008得出结果:rslt = 2323057509722296200000000000000000000
                          drslt = 2323057574211064200000000000000000000
手动分步计算:     rslt = 2323057668178621200000000000000000000
STVD得出结果:   rslt = 2.32305767e+036

可见drslt还是很精确的,只是转换成float时丧失精度了,分步计算和STVD的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了VC2008 Release、Debug模式和STVD,可能是不知道 /Op或/fltconsistency到底放哪儿,我放在附加选 ...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aa984742(v=vs.7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