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7687使用JLINk方式下载,相应的GPIO管脚要怎么接?

楼主(2017-03-23):
下图是我使用的接线方式,然后不能发现芯片。请教一下,这样接线方式对吗?不对,应该怎么接管脚?

网友A:
搜隔壁老王的帖子,这模组是他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隔壁老王的帖子,这模组是他整的。

好,谢谢兄弟。

楼主:
找了一圈,大家反馈的信息,都不能用JLINK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圈,大家反馈的信息,都不能用JLINK下载。

这个得看JLINK是否支持这块IC吧

或者问问隔壁老王

楼主:
他们也是用串口下载的,MT7687的数据手册写着是支持SWD模式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JLINK是否支持这块IC吧

或者问问隔壁老王

他们也是用串口下载的,MT7687的数据手册写着是支持SWD模式下载的。

网友C:
MT7687是新出来的?WiFi连接的情况下,能做低功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7687是新出来的?WiFi连接的情况下,能做低功耗吗?

15年出的芯片,数据手册说有WIFI省电模式

网友D(2018-01-29):
现在在用MT7697,可以用SW模式下载和调试

网友E(2018-07-02):
引用 网友D:
现在在用MT7697,可以用SW模式下载和调试

我也买了个这个模块,,能下载,,但是不能读取,,

用JLINK Commander读,不管是读0x00、0x20000000、0x01000000还是0x10000000,,读回来的全都是0x00000000,,不知道是被加密了还是怎么回事,,很郁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个这个模块,,能下载,,但是不能读取,,

用JLINK Commander读,不管是读0x00、0x20000000、 ...

读什么东西?BIN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读什么东西?BIN文件?

JLink Commander 能读单片机的任意地址空间啊,,Flash、RAM、外设寄存器都可以读!!

开始只是想看看烧到Flash里的内容,,读了下Flash,结果全是0,,然后去读RAM发现也是全0,,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JLink Commander 能读单片机的任意地址空间啊,,Flash、RAM、外设寄存器都可以读!!

开始只是想看看 ...

这种用法没试过,只使用了下载和仿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