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我的低噪声隔离电源模块

楼主(2017-03-23):
无聊得很,玩个小隔离模块
设计目标:输入5V,输出5V/200mA,纹波+噪声<5mV
方案选取:首先隔离,当然是DCDC,正激、反激、半桥、全桥、推挽都可以,小功率基本都是RCC和反激的方案。但是需要低噪声,最好还是ROYER,纯正弦波的变换,噪声问题可以很好的解决。
注意我们说的是噪声,尤其是高频噪声,几十KHz甚至数百KHz的开关噪声,通过地线传导以及空间辐射到输出节点,不像纹波,可以通过LC轻易的滤掉。

先上原理图:ROYER+电容倍增器+线性稳压

抱歉之前的原理图有误,添加正确原理图

楼主:
PCB的LAYOUT如图:长29.5mm宽19mm高7.5mm,初次级最小隔离距离4.6mm,为了方便只是单面贴片,所以板子尺寸并不小。

楼主:
3D效果看一下,主要确认是否有元件干涉以至于不方便焊接,虽然3D模型做得不是很精致,但是也能初步看到板子的外观

楼主:
实际焊接之后的板子,手工焊接的请忽略焊点不太美观

楼主:
变压器采用ER11.5,这是我能找到的、常见的、每边有5个pin脚的最小变压器了,哪位有更好的请不吝赐教。
初级9T+9T,辅助绕组4T,次级10T

三极管CE电压波形:

楼主:
变压器原边电压波形:

楼主:
变压器次边电压波形:

楼主:
ROYER次边整流之后的电压波形,只有1个10uF的电容,纹波比较大

楼主:
电容倍增器后的电压波形:按照三极管放大倍数100计算,电容倍增器等效470uF,基本看不到纹波了,而且噪声非常小

楼主:
线性稳压器后的电压波形,跟前一级一样,200M带宽的探头再2.5GS/s的采样率下基本看不到噪声,测出来的10mV应该是示波器和探头的低噪。

楼主:
TDP1500在DPO7245示波器上,带宽限制200MHz,用短接线把探头输入和地短接之后的测试结果,几乎10mV。

楼主:
对比一下MP1470做的DCDC模块的输出,纹波接近50mV,噪声就更大了

楼主:
买来做对比的成品隔离模块,噪声还是挺大的

楼主:
简单测试几个关键参数:

网友A:
不错 ,支持下,貌似体积有点大

楼主:
稍微总结一下:
1.        在不考虑成本和体积的前提下,ROYER的正弦波变换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低噪声的需求。
2.        电路使用的滤波电容只有10uF,为了降低纹波增加电容倍增器,滤波效果良好但是导致1.2V压降的损失。
3.        ROYER不能设计成稳压的形式,为了稳压使用线性稳压器损失了1/3的效率。
4.        为了兼顾效率,变压器输出没有设定太高,导致低压输入重载时未能满足设计需要。
5.        为了安装方便使用变压器而非磁环,有一定漏感。
6.        变压器使用普通漆包线,没有用耐压测试仪测试能否达到1KV的耐压标准。
7.        变压器优化之后应该还有一定的性能提升。

网友:
太厉害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非常佩服,正想做个。

网友B:
楼主 你的漆包线是多粗的

网友:
这个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C:
楼主测试纹波时一般应开启20M带宽限制,消除一点示波器本身的噪音。
另外在较大负载情况下的发热情况如何?

网友D:
不错!楼主变压器的骨架磁芯什么的是哪里买的?

网友E:
推荐LZ用FMMT619,压降比8050低,效率可以提高不少。

网友:
难得的精品开源,强力支持

网友F:
Can anyone explain how does it work?

网友:
顶 低噪声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小而美! 顶一个!

网友G:
高压输入效率很高,输入电压低了效率上不去,纹波可以做的更好,不过后面要插入电感。看需求吧,一般用这个的也不太考虑效率问题,给ADC啥的供电其实有10毫安都足够了。

网友:
mark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高压输入效率很高,输入电压低了效率上不去,纹波可以做的更好,不过后面要插入电感。看需求吧,一般用这个 ...

大师你好,我用这个电路给VFD供电,ER11.5磁芯,初级7T+7T,初级辅助3T+3T,次级高压32T,灯丝2T+2T,空载波形很好,接通屏幕和驱动芯片波形就变了,
空载
接上屏

网友:
太厉害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师你好,我用这个电路给VFD供电,ER11.5磁芯,初级7T+7T,初级辅助3T+3T,次级高压32T,灯丝2T+2T,空 ...

电流大了就会恶化,除非输入电压高一些。不过我最近一直在想做一个更好的能够给24位ADC供电的隔离电源。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要给LM399,运放,以及ADS1256,高速光耦提供不同的电压。目前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的LAYOUT如图:长29.5mm宽19mm高7.5mm,初次级最小隔离距离4.6mm,为了方便只是单面贴片,所以板子尺寸 ...

标记一下,以后参考,谢谢!

网友:
传感器使用不错。现场数据采集

网友:
感谢分享,测试很仔细

网友I:
楼主你的原理图画错了吧,不知道PCB错没错,输出整流桥不是短路了么? 测量下Vbe波形看看呗。变压器可以找更小的EPC10。

网友J:
跟标准的模块引脚好像不兼容啊。你这个带稳压功能,不错。
市面上很多都不带稳压,必须负载达到50%以上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支持下,貌似体积有点大

体积稍大,首先是变压器没有找到更小的,第二是为了单面焊接,为了滤波和稳压也占用了不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的漆包线是多粗的

0.15的,初级和次级都是双线并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试纹波时一般应开启20M带宽限制,消除一点示波器本身的噪音。
另外在较大负载情况下的发热情况如何? ...

测纹波是需要带宽限制的,我是想把噪声一起测试,所以使用了200M的带宽,实际上探头是1.5G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楼主变压器的骨架磁芯什么的是哪里买的?

万能的某宝就行,开关频率不高还不至于对磁芯材质有太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LZ用FMMT619,压降比8050低,效率可以提高不少。

是的,测试了1616,效果比8050好,如果用619或者419,应该会更好,不过价格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论坛好久没有精品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n anyone explain how does it work?

英语没学好,不能用英文回复你,请见谅
简单点说,由于开关管Q2、Q3不可能完全一致,上电瞬间其中一个会先开启,初级绕组的开通导致辅助绕组产生电动势,加速先开启的开关管进入饱和状态,变压器到达磁通最大后,辅助绕组电势改变,另外一个开关管开始导通,同样在磁通最大后开始翻转,周而复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压输入效率很高,输入电压低了效率上不去,纹波可以做的更好,不过后面要插入电感。看需求吧,一般用这个 ...

ROYER的表现在5V转5V确实不是特别好,但是需要低噪声的时候,它还是最优的选择
纹波通过电容或者电感可以滤掉,但是开关噪声的处理要难很多

网友:
Nice!点个赞。。。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原理图画错了吧,不知道PCB错没错,输出整流桥不是短路了么? 测量下Vbe波形看看呗。变压器可以找 ...

还真是错的,PCB上面没有问题,估计是后面整理的时候不小心动了
EPC10每边只有4个脚,不方便,体积也不比11.5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跟标准的模块引脚好像不兼容啊。你这个带稳压功能,不错。
市面上很多都不带稳压,必须负载达到50%以上才能 ...

有道理,做产品的话做成跟标准的兼容
稳压的劣势是效率,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电流大了就会恶化,除非输入电压高一些。不过我最近一直在想做一个更好的能够给24位ADC供电的隔离电源。 ...

12V输入,这个电路做10W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K:
12V输入,这个电路做10W功率?

24伏输入的时候我做到25W

网友L:
楼主能否整理一份跟实物对应的原理图和PCB呀?

我看了原理图和PCB还有实物,好像对应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否整理一份跟实物对应的原理图和PCB呀?

我看了原理图和PCB还有实物,好像对应不上的? ...

哪个地方对不上或者有疑问,可以在帖子里提出,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真是错的,PCB上面没有问题,估计是后面整理的时候不小心动了
EPC10每边只有4个脚,不方便,体积也不比 ...

那你的改改啊,有些人是不看回复的,哈哈。 EPC10有8个也够了啊,我看你就用7个。不过不方便是真的,手工没有ER好绕。EPC10比ER体积略小点。

传个VBe的波形看看啊。

网友M:
有空做一个,用这种做IGBT驱动电源很适合,12或24V转成 +15V及-5V ,我现在在是买的金升阳的QA04,开环的一个接近三十一个。

网友:
膜拜下大牛!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这个东西最麻烦的就是变压器,小批量很麻烦,还是那句老话:量小累成狗,量大啥都有。

哪里有这类DC-DC和小功率开关电源的小批量供应商信息,知道的坛友提供以下,小批量快递费也不贵,在哪里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的改改啊,有些人是不看回复的,哈哈。 EPC10有8个也够了啊,我看你就用7个。不过不方便是真的,手工 ...

呵呵,晚上回去改过来,放个错的原理图确实不好
变压器还是要5pin在一边好些,不然布线不方便,毕竟原边至少要5个脚,绕线倒是一样的,EPC10的窗口还大些
波形手上暂时没有,晚点给你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你好,我用这个电路给VFD供电,ER11.5磁芯,初级7T+7T,初级辅助3T+3T,次级高压32T,灯丝2T+2T,空 ...

因为次级整流功率因素不高,带载波形有点畸变是正常的,绕制变压器时增加点漏感可以改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空做一个,用这种做IGBT驱动电源很适合,12或24V转成 +15V及-5V ,我现在在是买的金升阳的QA04,开环的一 ...

IGBT的驱动电源,用反激更好,成本贵不了多少,至少可以做稳压,就算是原边反馈的效果也会比这个好
金升阳的确实不便宜,稳定应该更重要些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晚上回去改过来,放个错的原理图确实不好
变压器还是要5pin在一边好些,不然布线不方便,毕竟原边 ...

我觉得还可以扩展玩玩,变压器用多槽的,输出绕个几百匝。次级在来几级倍压整流,这样就可以做成高压电弧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日本的高压包就是这样做的,用于农药喷雾剂上的,我曾经搭过,也是这种Royer:

网友I:
引用 楼主:
IGBT的驱动电源,用反激更好,成本贵不了多少,至少可以做稳压,就算是原边反馈的效果也会比这个好
金升 ...

一般驱动mos电源不用反馈稳压也行,我觉得用这个就不错,元件很少:

网友N:
楼主有变压器的规格书 吗?

网友O:
变压器次级改成带抽头输出,用2个二极管实现全波整流,不知效率能提高到多少

网友P:
麻烦问一下楼主,这变压器是某宝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麻烦问一下楼主,这变压器是某宝上的吗?

肯定不会有成品啦,自己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变压器次级改成带抽头输出,用2个二极管实现全波整流,不知效率能提高到多少 ...

应该会有提高,具体多少不好说,200mA左右的电流,多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估计也就0.3V吧
改了之后变压器的利用率会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还可以扩展玩玩,变压器用多槽的,输出绕个几百匝。次级在来几级倍压整流,这样就可以做成高压电弧 ...

做过几千V的输出电源,就是用多槽骨架分开绕,不太明白你说的高压电弧用在哪里,不会是纯粹的拉个电弧刺啦刺啦的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驱动mos电源不用反馈稳压也行,我觉得用这个就不错,元件很少:

那个芯片死贵,估计用了老板会发飙的
通常都是用原边反馈的反激芯片,也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变压器的规格书 吗?

自己绕的,匝数都说了,难不成我还要整理成规格书,把工艺和偏差都注明

网友:
对开关电源不太懂,留着学习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做过几千V的输出电源,就是用多槽骨架分开绕,不太明白你说的高压电弧用在哪里,不会是纯粹的拉个电弧刺 ...

使喷出去的水带离子电,吸附植物。

网友:
在Q1的基极顺便加一个5.1V稳压管是不是连后面那个三端也可以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一般驱动mos电源不用反馈稳压也行,我觉得用这个就不错,元件很少:

万能的34063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有营养的帖子必须留名!!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喷出去的水带离子电,吸附植物。

没有玩过这个,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能的34063就可以了……

还真别说,34063真是万能的
像34063这样既便宜又方便的芯片,降压、升压、负压随便搭,工作电压范围又宽,好像还真没有替代品
除了频率不高,效率略低以外,没有太大的硬伤

网友:
楼主,我看到你电感原理图选的是47uh 实际用的是33UH     请问您实际用的L1 和C5的值是多少啊,

网友Q:
上次做了一次没成功,刚上淘宝买了楼主用的磁芯,准备再按照楼主的这开源资料做一次,请问楼主L1 C5的取值如何选取啊,跟用的磁芯有关系么,谐振频率点如何设定 我看到楼主用的是33uh

网友R:
学习 n年前拆川仪的电路也有个罗耶震荡 自己试着搭了个 但是理解不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上次做了一次没成功,刚上淘宝买了楼主用的磁芯,准备再按照楼主的这开源资料做一次,请问楼主L1 C5的取值 ...

取决于你的谐振频率,实际调试的时候我用的33uH和104,不同的材质和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上次做了一次没成功,刚上淘宝买了楼主用的磁芯,准备再按照楼主的这开源资料做一次,请问楼主L1 C5的取值 ...

更深的内容并没有在帖子里聊及,毕竟这个论坛不是很多人对电源感兴趣。只有真正动手做过的人才知道,ROYER电路的调试是有多苛刻----几乎每一个元件都对电路的工作状态有影响!
就像刚刚提到的谐振频率,初级电感、串联电感、谐振电容,甚至负载都会有影响,不同的数值和材料组合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搞笑的是,不论什么组合,电路都会工作,非常容易让你误入歧途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习 n年前拆川仪的电路也有个罗耶震荡 自己试着搭了个 但是理解不深刻

重点在于变压器,有空也找些磁环试试效果
也有类似于这个的电路成品在售,稍微改变一两个元件,1W输出实测效率接近80%,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更深的内容并没有在帖子里聊及,毕竟这个论坛不是很多人对电源感兴趣。只有真正动手做过的人才知道,ROYE ...

另外咨询一下变压器绕制的问题,双线并绕是不aB作为中心抽头,然后A b 作为绕组的两端啊.我画了个图示意了下,麻烦指点下。我周天有时间准备按照你的电路DIY 一下

网友Q:
手上刚好有一片24位ADC ADS1256 。想DIY 一个高精度USB电压表玩一玩,结果供电犯难了,想整个模块使用USB供电,但是ADS1256 AVDD是5V。 PC的USB5V多半是开关电源出来的,所以想升压然后 再LDO降压的方式给ADC模拟电源以及ADC的电压参考REF5025供电  但是DCDC是在1-1.4M范围…… TI网上找了好个的LDO 都发现 PSRR在这个频点抑制效果不好(-50DB)。而且高频率的DCDC硬开关噪声LDO 没什么 软用,P型滤波器用加上了 现在测量下来有15mv的噪声和纹波(交流耦合带宽限制20M  只有10:1的探头)。现在ADC还是跳动的厉害。只能做到18BIT的样子 看了
ibmx311的帖子花了一天时间没没能把这个电路搞起来。底子太弱了,。但还是想搞一搞。把电源搞好了 那才不会白瞎了这个ADC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在于变压器,有空也找些磁环试试效果
也有类似于这个的电路成品在售,稍微改变一两个元件,1W输出实 ...

磁环有很多种类型,选哪种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真别说,34063真是万能的
像34063这样既便宜又方便的芯片,降压、升压、负压随便搭,工作电压范围又宽 ...

我对了一下原理图、PCB、3D仿真、实物

应该是PCB和3D仿真错了吧?二极管方向搞错了

原理图和实物是对得上的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给ADC供电,出正负电压就更好用了。

网友:
精品,存起来以后用,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手上刚好有一片24位ADC ADS1256 。想DIY 一个高精度USB电压表玩一玩,结果供电犯难了,想整个模块使用USB供 ...

变压器相位不搞错的话是能够做出来的。ADS1256需要接5.5V不然只能测到4.6V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会有成品啦,自己绕的

那这手艺不错!

网友:
非常好的隔离电源方案,除了效率低了点外,其它的都非常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另外咨询一下变压器绕制的问题,双线并绕是不aB作为中心抽头,然后A b 作为绕组的两端啊.我画了个图示意 ...

没那么复杂,就是两根线一起绕,单根线阻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手上刚好有一片24位ADC ADS1256 。想DIY 一个高精度USB电压表玩一玩,结果供电犯难了,想整个模块使用USB供 ...

你先折腾吧,后面还是不行的话送你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对了一下原理图、PCB、3D仿真、实物

应该是PCB和3D仿真错了吧?二极管方向搞错了

原先的原理图整流二极管极性搞错了,所以3D的丝印跟着一起错实物在焊接的时候改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 n年前拆川仪的电路也有个罗耶震荡 自己试着搭了个 但是理解不深刻

你这个不是royler,就是淘宝5块那样模块里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手上刚好有一片24位ADC ADS1256 。想DIY 一个高精度USB电压表玩一玩,结果供电犯难了,想整个模块使用USB供 ...

外接一个锂电池吧…一个不行两个7.2 为了hifi值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复杂,就是两根线一起绕,单根线阻抗大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两根0.15mm 的线当做一根线来绕?

网友S:
不知道变压器好做不

网友:
多年不见精品贴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线性稳压器后的电压波形,跟前一级一样,200M带宽的探头再2.5GS/s的采样率下基本看不到噪声,测出来的10mV ...

一般会用x1 探头 最小1mV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两根0.15mm 的线当做一根线来绕?

是的,就是当一根线,骨架太小,用粗线不好绕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知道变压器好做不

好做,,对于我来说,几分钟绕一个,数量多的话还能更快
别人就不知道了,看条件和熟练程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般会用x1 探头 最小1mV档位。

有没有注意你的探头,比如常规的泰克P2220,标称200MHz的带宽,但是这是10X的参数,在1X的时候只有6MHz
如果需要1X的探头,同时需要200MHz的带宽,价格会翻好几翻

网友:
电路很好 但是看不懂 向上对于开关隔离电源噪声是减少了  但是效率远比开关型的要低 因为大部分能量都浪费在原边的三极管上了  实际上这种隔离电源测试最好用隔离探头测试的 不然漏电流会影响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当一根线,骨架太小,用粗线不好绕

买的磁芯明天能到,由于工作主要是写代码,硬件的知识比较匮乏,对于变压器知识和工艺几乎没有,具体请教下绕制变压器的方法:
1.手上只有0.2mm毫米的 和0.3mm的,推荐用哪种?,是否也需要双线并绕?
2.初级 反馈线圈  次级绕制顺序?是否需要分开绕(初级一边 次级一边这样,还是只要沿着骨架一层叠一层的绕就行,不同线圈之间是否需要放一就层胶带),有没有什么讲究?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一般会用x1 探头 最小1mV档位。

我们公司的示波器(keysight  DSOX3104A )只能到10mv挡位(交流耦合模式)而且交流耦合模式下、10:1 无源探头,带宽限制20M 直接用端簧短接表笔 测出的本底噪声都有10mV(us 频点下)

测量噪声和纹波啊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当一根线,骨架太小,用粗线不好绕

好的,非常感谢热心的楼主解答,希望明天能DIY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折腾吧,后面还是不行的话送你一个玩

好的,谢谢你,希望能DIY成功,如果方便的话,麻烦楼主传授下变压器绕制的方法。

网友U:
没有电容倍增器  没有线性稳压

网友Q:
楼主,汇报下情况:接上电源电流直接飙上去了,电压降到2V( 电压谁设定5V  电流限定84mA)。三极管基极电阻10K, 基极电阻1K 的时候电压能拉到0.7V。

没有起振,探头接的是三极管C极

实物。

完全不知道怎么调试这个东西

变压器我是0.2mm的线绕的,匝比是按照 你提供的初极9T+9T 反馈4T 次极10T这样。所有线圈都是按照顺时针绕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U:
没有电容倍增器  没有线性稳压

你的DCDC开关频率多少? 是否交流耦合?地线比较长,用接地弹簧,避免长接地线带来的不必要干扰。 最好是把水平时基刻度调到跟开关频率在一个量级的时基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的DCDC开关频率多少? 是否交流耦合?地线比较长,用接地弹簧,避免长接地线带来的不必要干扰。 最好是 ...

1.200K 2.交流耦合 3.现在示波器只有这样的线  如果输入电压低文波会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U:
没有电容倍增器  没有线性稳压

你的测试是有问题的
1. 泰克低端的示波器存储都特别少,采样率会随时基变化,在200ms/div的时候,采样率只有几K/S,没有办法测试到高频的噪声。
    要么,把时基调小,比如2us/div,测量每个开关周期的噪声。要么找台高端的示波器,可以在ms的时基下手动调高采样率,我使用的DPO7254,ms的时基下可以20Gs/s采样。
2. 普通无源探头的带宽是指10X的时候,在1X的时候会急剧减小,我手上的P2220探头,标称200M的带宽,在1X的时候只有6M。
3. 测噪声要带载,开关电源在空载的时候电磁泄露的能量并不大,工作模式也不是PWM而是PFM之类,满载/空载测试的结果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汇报下情况:接上电源电流直接飙上去了,电压降到2V( 电压谁设定5V  电流限定84mA)。三极管基极电 ...

检测辅助绕组的同名端,换过来试试
限流不要太小,别怕烧,有可能没有调试好,静态电流就超过100mA了
基极电阻1K差不多了,注意谐振电容的耐压,先用50V的实验
等起振之后再看开关频率是否正确,适当垫气隙调整

网友Q:
引用 楼主:
检测辅助绕组的同名端,换过来试试
限流不要太小,别怕烧,有可能没有调试好,静态电流就超过100mA了
基 ...

不限制电流 电流会彪到500mA 要超过三极管管电流了。发烫得厉害

我这边变压器用0.2mm 的单绕的, 绕制顺序是  初级 反馈线圈 次级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测试是有问题的
1. 泰克低端的示波器存储都特别少,采样率会随时基变化,在200ms/div的时候,采样率 ...

tek的dpo7000系列不便宜啊,以前买过一台。当电脑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限制电流 电流会彪到500mA 要超过三极管管电流了。发烫得厉害

我这边变压器用0.2mm 的单绕的, 绕制顺 ...

注意绕线的同名端,正常情况下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
线径只是影响效率,只要匝数和电感量合适,电路至少能够工作

网友Q:
引用 楼主:
注意绕线的同名端,正常情况下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
线径只是影响效率,只要匝数和电感量合适,电路至少能 ...

难不成我线都绕错了 。。

网友V:
用磁环做了个,5V输入,输出正负7.几V,50mA输出效率有70%几,加个稳压差不多合适。静态电流有37mA,感觉有点大不知道怎么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Q:
难不成我线都绕错了 。。

反正焊接不是固定的,只能是你没有按照焊接的顺序绕变压器才大电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磁环做了个,5V输入,输出正负7.几V,50mA输出效率有70%几,加个稳压差不多合适。静态电流有37mA,感觉有 ...

不错,磁环估计更适合这个电路
我一直在考虑,用磁环的话性能和成本会好很多,但是需要手工焊接,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厉害,图和测试数据都很详实

网友:
正为电源头痛,感觉楼主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错,磁环估计更适合这个电路
我一直在考虑,用磁环的话性能和成本会好很多,但是需要手工焊接,不知道 ...

你的Vbe波形测量了么?贴出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Vbe波形测量了么?贴出来看看啊。

抱歉有事忙,晚上才有空测

网友Q:
引用 楼主:
抱歉有事忙,晚上才有空测

搞了两天,还是没搞出来,要崩溃了。还是不起振,管子发热得厉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抱歉有事忙,晚上才有空测

我当初做的Vbe波形有个尖峰,没弄明白怎么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搞了两天,还是没搞出来,要崩溃了。还是不起振,管子发热得厉害。

哈哈,多看几遍原理,没那么难吧
你是做产品还是只需要一个玩玩高精度ADC,只需要1个,又没有志向玩电源模块的话送你一个吧,省得你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当初做的Vbe波形有个尖峰,没弄明白怎么整的:

把基极电阻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把基极电阻调整一下试试

调过,而且我还试了N种三极管还有那个,我仿真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过,而且我还试了N种三极管还有那个,我仿真也有。。

那真就不知道哪个地方的问题了,ROYER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每个元件都可能影响工作状态,调试挺麻烦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哈哈,多看几遍原理,没那么难吧
你是做产品还是只需要一个玩玩高精度ADC,只需要1个,又没有 ...

不做产品,只是因为上次JLC有100元的优惠券,买了2片ADS1256,想DIY个东西玩玩。无奈电源怎么也搞不出来。只能厚脸皮向你有偿要一个了。不知道方便否?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做产品,只是因为上次JLC有100元的优惠券,买了2片ADS1256,想DIY个东西玩玩。无奈电源怎么也搞不出来 ...

没啥不好意思的,送你两个,只需要5V是吧?短消息我

网友:
不错的资料,以前一直不太理解这种隔离模块怎么做的,今天算是明白一些了。

网友W:
帮顶帮顶、顺便贴一个在国外论坛看到的隔离正负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帮顶帮顶、顺便贴一个在国外论坛看到的隔离正负电源的

有原文地址么?这个应该是方波的,跟金升阳的方案相近,做好的话效率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原文地址么?这个应该是方波的,跟金升阳的方案相近,做好的话效率不错 ...

找不到了,以前下的。好像就是模块里的电路。国外买太贵了,人家拆开画了下!

网友:
刚好要用到隔离电源,学习一下。

网友G:
出售隔离电源,每只4W亿

网友X:
如果用磁环,哪种合适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售隔离电源,每只4W亿

售价4W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伏输入的时候我做到25W

我想请教下,我有磁芯,怎么计算能做多大功率?
或者根据我要做的功率选择磁芯?例如5W

网友:
电流大一点的呢?,变压器推荐啊

网友:
波形很好看,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G:
出售隔离电源,每只4W亿

什么梗?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X:
如果用磁环,哪种合适规格

我也不清楚,磁环分很多种规格的,实在不行实测吧

网友:
要仔细学学 加强一下

网友Y:
玩了下Royer 当时用铁硅铝磁环 效率记得当时最高测得65%左右
补充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Y:
玩了下Royer 当时用铁硅铝磁环 效率记得当时最高测得65%左右
补充点资料

1W输出的时候我测试过最高效率接近80%,当然不能有线性稳压之类的在消耗,完全可以接受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收藏一下这个隔离DC-DC

网友:
引用 楼主:
1W输出的时候我测试过最高效率接近80%,当然不能有线性稳压之类的在消耗,完全可以接受了 ...

当时我是玩的性质的 材料选择 参数设置 都直接影响到 效率
所以我当时只做到了 65%

网友:
线圈是个大问题

网友:
谐振电容电流挺大的,要接近1A的电流了,选择什么材质的呢?

网友Z(2017-06-18):
如果输出端负载过重,甚至短路,电路会停振吧?三极管会烧掉吗?

网友AA:
隔离电源模块都是这种原理,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Z:
如果输出端负载过重,甚至短路,电路会停振吧?三极管会烧掉吗?

输出电压随负载增大而降低,自带短路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隔离电源模块都是这种原理,mark

别瞎说,还有很多原理

网友AA:
我主要用的2W以内的,1205 0505 2405 拆开都是这种,一个磁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主要用的2W以内的,1205 0505 2405 拆开都是这种,一个磁环搞定

一个磁环搞掂就是一个原理?
无法直视3P

网友AB(2017-09-07):
能否讲讲变压器的计算过程

网友:
LZ的直流输入是5V,图片中的示波器测变压器原边电压峰值是37V,这个关系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能否讲讲变压器的计算过程

有很多的计算参考,论坛搜一下吧
5V的输入测量到30多的峰值不奇怪

网友(2017-10-11):
高频变压器对我是难点

网友:
整体全部成本超过5块钱,就不如买现成的B0505模块了。

网友:
低纹波的开关电源开源,这个必须给赞,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按照楼主的的贴子做了一个,波形和效果都不错,感恩

网友:
牛逼了。这个好。

网友AC(2018-06-26):
这个方案成本大概多少钱?变压器找厂家定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个方案成本大概多少钱?变压器找厂家定做的吗?

变压器没有现成,自己绕的,磁芯骨架大概一块钱,加上其他应该不超过5块

网友:
如果只是用正弦波传输来实现低噪声,那就有很多方式可以生成正弦波来实现了

网友(2018-07-30):
mark 一下,有空看..

网友(2019-06-19):
低噪隔离电源,收藏。

网友:
收藏,有空仔细学习

网友:
Great. 可以替代金升阳的模块了。

网友AD:
LZ还在吗?请问Q1这个8050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LZ还在吗?请问Q1这个8050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老衲还活着 这么看你这问候有点别扭呢
Q1做的是电容倍增器,具体应用自己搜索吧,码字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衲还活着 这么看你这问候有点别扭呢
Q1做的是电容倍增器,具体应用自己搜索吧,码字太麻烦 ...

我是问你在不在本坛 我找找看,谢谢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采用ER11.5,这是我能找到的、常见的、每边有5个pin脚的最小变压器了,哪位有更好的请不吝赐教。
初 ...

楼主请教,初级9T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还有反馈级4T这个呢,这些是怎么计算取多少匝的,能讲解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请教,初级9T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还有反馈级4T这个呢,这些是怎么计算取多少匝的,能讲解一下吗? ...

年代久远,我也不记得了
论坛上找找ROYER,有几份不错的资料参考,安装上面的公式计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代久远,我也不记得了
论坛上找找ROYER,有几份不错的资料参考,安装上面的公式计算就行了 ...

这不才两年吗

楼主:
来来来,你告诉我2017年7月6号那天在干吗
答不上吧?更别说计算是我对照资料在草稿纸上随意算了一下,就十几分钟的事情,谁还记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来,你告诉我2017年7月6号那天在干吗
答不上吧?更别说计算是我对照资料在草稿纸上随意算 ...

我问的是计算的方法嘛

网友AE:
请教变压器的初级侧怎么不铺地?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开源点赞!

网友:
maek一下有空用磁环diy一下

网友AD:
LZ请教一下,你的静态电流是多少?我照你的抄了一个出来,静态电流有40多近50mA,这个算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LZ请教一下,你的静态电流是多少?我照你的抄了一个出来,静态电流有40多近50mA,这个算正常吗? ...

差不多,ROYER不同于自带PFM模式的芯片,空载损耗会稍微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请教变压器的初级侧怎么不铺地?

开关电源不同于数字电路,不要轻易铺地
开关时刻的电压电流突变扰动,更容易通过铺地耦合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差不多,ROYER不同于自带PFM模式的芯片,空载损耗会稍微大些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6%BA%90&page=2
这里110楼,他搞的那个EPC19磁芯做的,功率大多了,他说静态电流才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D: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2042&extra=&highlight=%E9%9A%94%E7%A6%BB%E7 ...

是的,跟调教有关,不同的三极管、电容、基极电阻都会影响工作状态

网友AF:
变压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平面变压器,板上画线圈直接套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变压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平面变压器,板上画线圈直接套磁芯

当然可以,等JLC的8层板打样降价到200我就试试

网友(2019-11-28):
那个变压器是什么型号呢 怎么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变压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平面变压器,板上画线圈直接套磁芯

价格不秀气

网友:
分立DC-DC  开源电路    参考好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手上刚好有一片24位ADC ADS1256 。想DIY 一个高精度USB电压表玩一玩,结果供电犯难了,想整个模块使用USB供 ...

没那么麻烦吧 用两节18650电池来供电再加LDO  我就打算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