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用外部参考电压,1分钟时间后采集的电压会升高?

楼主(2017-03-23):
STM32F103VC用外部参考电压,1分钟时间后采集的电压会升高到参考电压了,请问有没有人碰到过是什么原因?
我的分析是硬件上有问题,但是其他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参考电压也是正常的电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啥原因?

网友A:
不要想太多了,你把ADC阉割掉三位就不会纠结了。要想好用有无数独立的ADC可以选择。

网友B:
没太看明白:这时候AD输入引脚是什么状态的?开路?有固定输入?还是其他什么状态?
如果是开路的,那采集到的数值不稳定(上升)就是正常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太多了,你把ADC阉割掉三位就不会纠结了。要想好用有无数独立的ADC可以选择。 ...

不是阉割掉后面三位的问题吧,最开始上电的时候,采集到的电压是正常的1.2伏,大概工作了一分钟后,采集到的电压变成了趋近3.3伏了。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都用的很好,只不过都是用内部参考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明白:这时候AD输入引脚是什么状态的?开路?有固定输入?还是其他什么状态?
如果是开路的,那采集 ...

最开始上电的时候,采集到的电压是正常的1.2伏,大概工作了一分钟后,采集到的电压变成了趋近3.3伏了。这时的ad输入状态是固定电压的。再问一下如果悬空的话,会上升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开始上电的时候,采集到的电压是正常的1.2伏,大概工作了一分钟后,采集到的电压变成了趋近3.3伏了。这 ...

如果是AD的输入是固定电压(1.2V)的,采集到的电压会生到3.3确实不正常。检查一下的的采集部分的程序,有没有做什么处理,是简单的单次采然后输出(显示),还是做了类似累加后平均的处理。
如果有累加或滤波之类的处理,看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输入脚开路(悬空)的话,相当于高阻输入,由于感应、电荷积累等原因,会导致采集到的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D的输入是固定电压(1.2V)的,采集到的电压会生到3.3确实不正常。检查一下的的采集部分的程序, ...

谢谢解答。程序上有做滤波,连续采集,然后除去最大最小4个值,然后求平均,这样率掉了不正常的数据了。我再查查硬件,我是把vref-接到系统地的,vref+是接了个另外的3.3伏电源的。使用外部电源没有资料说要设置这个基准电压来源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太多了,你把ADC阉割掉三位就不会纠结了。要想好用有无数独立的ADC可以选择。 ...

STM32F1自带的AD可是算自带AD里面比较好的啊。开高一点速度,多采一些数据来做个滤波,稳在11位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1自带的AD可是算自带AD里面比较好的啊。开高一点速度,多采一些数据来做个滤波,稳在11位完全没问 ...

谢谢指导,已经做了多次采集滤波了。我也再查查硬件

网友D:
先别做处理,输出原始数据看看,一般认为程序没问题,最后还是发现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先确定是不是你的源有问题?

网友:
你这太夸张了,从1.2升到3.3,,,查查硬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别做处理,输出原始数据看看,一般认为程序没问题,最后还是发现是程序的问题。 ...

不是程序问题,这个程序我之前用在64脚以下的STM32都是很稳定的,现在的区别就是用了外部的REF。现在我把输入电压用2个10K电阻分压后输入到PC0脚,开始正常,但是过一段时间后,转换出来的原始值,就慢慢的往上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是不是你的源有问题?

VREF+我单独用了个LM1117供电的,也挺稳定的。
现在输入电压用2个10K电阻分压的作为输入在测试

网友:
如果外部基准和输入都不变,排除下虚焊,基本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必须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