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格了个分区,用万能数据恢复可以看到整个分区

楼主(2017-03-24):
恢复的时候要注册码,哪位亲能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恢复分区的话,用DiskGenius Pro 应该可以。

网友:
用分区表重建看看, 能否找到那分区, 恢复即可.  用PTDD分区表医生V3.5,  或者 DiskGeni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恢复分区的话,用DiskGenius Pro 应该可以。

可能我描述的不准确,我是把这个盘进行了格式化操作,要恢复的是里面的数据,用DISKGENIUS估计不成了,以前误操作删除了分区,用这个还真是方便,直接就找回来了。

楼主:
编辑原因,“不小心删了个分区”改为“不小心格了个分区”,意思描述要清楚一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描述的不准确,我是把这个盘进行了格式化操作,要恢复的是里面的数据,用DISKGENIUS估计不成了,以 ...

那用 EasyRecovery 试试好了。

网友:
一定要用破解版的哦。

网友:
如果只是 分区表没有了 用DiskGenius Pro 恢复吧  前两天刚刚恢复了一个硬盘 还好有惊无险  。
另:
如果dos用的习惯  推荐testdisk 真的很好用的
记得提前拿一块废硬盘练练手 数据无价 谨慎操作

网友:
DiskGenius  恢复分区表就好。格式化,不是低格,经常都能恢复的

网友:
EasyRecovery破解版,使用简单可靠,就是速度慢点。

网友:
用PTDD分区表医生V3.5

推荐这个

网友:
易我数据恢复向导
我经常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把硬盘ghost一下,如果能找到多余的盘,建议ghost到多余的盘上去搞

GHOST数据会被覆盖,覆盖后就恢复不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OST数据会被覆盖,覆盖后就恢复不回来了!

他的意思是说,把这个格掉了的硬盘做一个副本,然后,操这个副本。。。。。万一搞坏了,重新弄个副本接着操。。。。

网友D:
winhex无敌神器,前提你对硬盘文件系统熟悉

网友:
哪位坛友有和谐版的easyrecovery共享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hex无敌神器,前提你对硬盘文件系统熟悉

你说这个完全是走牛逼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是说,把这个格掉了的硬盘做一个副本,然后,操这个副本。。。。。万一搞坏了,重新弄个副本接着 ...

哦,原来我理解错了,不过这方法我到是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E:
我有软件的,免费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软件的,免费提供。

请问能否上传?

网友:
注册要多少钱?

网友:
FinalData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linux下做一个备份,然后对备份操作.
各种恢复软件试下.
不建议对源盘直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