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M05前端用多少V的变压器最好呢

楼主(2017-03-24):
我要求输出5V350MA;我用的变压器是满载7.2V3VA的;根据理论算,这个电压非常合适的,当输入为180v时,输出5.8V;经过桥整流滤波后(查看论坛以前讨论的结论,1.33倍),应该输出7.83V;此电压大于7805的7V呀;可是实际情况是,当输入电源为210V时,变压器输出7.3左右,可是到了滤波电容哪里只有6.8V,导致7805的输出电压只有4.5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滤波电容太小了?此滤波电容大小如何计算?

网友:
很明显7.3V通过一个整流桥,桥的效率是百分之90,电容有太高电压的作用这么算6.8V也差不多

网友A:
7805前面的电容不太合理吧,在加一组,一个220uf和一个104

网友:
變壓器用5VA的或換用0.35黑矽鋼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前面的电容不太合理吧,在加一组,一个220uf和一个104

把电容改小,输出电压变得越低。

网友:
变压器是不是输出内阻太大,所以带负载后输出电压变低了。因为你的变压器变比2次数据不一样了。

网友B:
变压器用9V左右比较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用9V左右比较合适吧。

谢谢回复!
我准备换个9V的变压器试试看。
我主要是怕压差太大了造成7805温升太高了。

网友:
9V变压器,因为二极管有压降的,铜损也有的。

网友:
整流桥减去1.4V

网友:
应急的话,把桥换成4个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把变压器电压调成9V后再测试看看

网友:
的确要用9V的变压器,记得78系列要求输入比输出高出3V最好。
还有78稳压器的1脚和3脚之间最好反接一个二极管,1脚接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