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M05前端用多少V的变压器最好呢

楼主(2017-03-24):
我要求输出5V350MA;我用的变压器是满载7.2V3VA的;根据理论算,这个电压非常合适的,当输入为180v时,输出5.8V;经过桥整流滤波后(查看论坛以前讨论的结论,1.33倍),应该输出7.83V;此电压大于7805的7V呀;可是实际情况是,当输入电源为210V时,变压器输出7.3左右,可是到了滤波电容哪里只有6.8V,导致7805的输出电压只有4.5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滤波电容太小了?此滤波电容大小如何计算?

网友:
一般用9V的

楼主:
谢谢回复,刚才网络不好,发了重复的,请问如何删除!

网友A:
78系列压差>2v所以9v就可以了,全波桥式整流得到的直流电压好像是交流电压×1.4那交流就是6.4了。压差保持在最低可以提高电源效率减少发热。自己可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系列压差>2v所以9v就可以了,全波桥式整流得到的直流电压好像是交流电压×1.4那交流就是6.4了。压差保持 ...

350ma其实可以用1117,压降更低。

网友:
我一般用8v交流

网友:
用LDO.1117-5.0也可以。

楼主:
我以前就是用SPX1117M5的,正常工作时测试了温度,比环境温度高了30度左右,当负载轻时,桥后面的电压呀12V以上了,因为1117规定是最大输入为12V,所以现在才改方案。

网友:
变压器也有个负载的,空载电压高,满载电压低。
我这边是用满载8V的,来用,比较烫一点。空载的话,有9V多。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先用9V变压器测试一下。

网友:
整流桥至少1V的压降,3VA的变压器,内阻也不小。在乎发热的话,用开关稳压器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解决。
我把变压器改成9V输出,输入电压在180V~260V都可以7805稳压正常5V输出。
下一步分别在最低电压和最高时做高低温测试。

网友:
还要减掉二极管压降,2*0.7=1.4,6.8+

网友:
整流桥的管压降导致的,你先用肖特基的分立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