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在一张移动的纸张上画一个圆?

楼主(2017-03-24):
       命题假设 有一台雕刻机,
       雕刻机的工作台换成一个转动的同步带
       同步带上固定有一张纸,
       哈哈!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在一张移动的纸张上画一个圆?

网友A:
首先找算法工程师设计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算法工程师设计算法

现在就是在讨论算法

网友:
首先去找一只笔来

网友:
先让纸停了,画圆,然后再让纸动!

网友:
笔作螺旋运动,是圆周运动与匀速直线运动的叠加
要先测量圆周运动的半径和角速度,还有匀速直线运动的速度,然后用MATLAB写个小程序模拟一下,再设计机械部件实现这个螺旋运动就可以了

网友:
大概是这个意思,公式就写不出来了

网友B:
哈哈,这样做意义大么?  如果是为了提高加工速度,那么刀具或者激光头总要空跑回来吧?  实现起来倒是不难。 但是精度会变差一个等级,毕竟是误差叠加。

网友C:
运动是相对的,在开动的火车上,纸以120km的时速运动,你也坐在火车上,让你画一个圆不难吧?

网友B:
哦。。。对了,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普通的查补算法就行了: 激光头的Y轴不动,只是X轴移动。 Y轴靠物料的行进来移动。
哎?! 这不就是刻字机么?
哎?! 这不就是打印机的工作方式么?
一个雕刻机给我带沟里面去了。

网友:
这网络是咋了。。。。 发不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对了,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普通的查补算法就行了: 激光头的Y轴不动,只是X轴移动。 Y轴靠物料的行进 ...

打印机是单行打印,情况不太一样
这个是纸张不能停
普通的插补算法(如三轴系统),搞不定。没有虚轴功能
这个在工控上面类似的叫凸轮功能
或者叫飞剪/追剪功能

网友:
这也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是相对的,在开动的火车上,纸以120km的时速运动,你也坐在火车上,让你画一个圆不难吧? ...

您可能没看明白
照你举得这个例子 还得加一条:你不是在火车上   而是在另外一条轨道上同样开着火车,在对面的火车上的纸张画一个圆

网友D:
雕刻机放在传送带上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样做意义大么?  如果是为了提高加工速度,那么刀具或者激光头总要空跑回来吧?  实现起来倒是不难 ...

总有不能停止的加工需求。
精度问题很头疼。
主要是伺服带载时的响应带宽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放在传送带上就好了啊

不行。纸张必须不能停止,要不就失去讨论意义了

网友E:
打印机一样单行打不行吗?,只要你的打印速度跟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一样单行打不行吗?,只要你的打印速度跟得上

不能停,停止就失去讨论意义了

网友:
只要知道纸的运行轨迹就可以了, 笔的运行轨迹=圆的轨迹+纸的轨迹

网友F:
在随纸张运动的轴上加上纸张运动的速度,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随纸张运动的轴上加上纸张运动的速度,不就可以了吗?

都知道是速度合成,哈哈
关键是怎么合成有什么方案合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可能没看明白
照你举得这个例子 还得加一条:你不是在火车上   而是在另外一条轨道上同样开着火车,在 ...

两列火车速度相同方向相同,和一列火车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列火车速度相同方向相同,和一列火车有什么区别?

哈哈,请回归主题,谢谢!

网友:
两支笔, 纸动的方向笔不动

网友G:
雕刻机和传送带一起走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雕刻机和传送带一起走就行了呗。

哈哈。输送带是回转的。得多少雕刻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输送带是回转的。得多少雕刻鸡

从一头开始画,画完再回来。

网友:
如果纸一直向前走,那么一只笔画不出来。

网友:
激光喷码机就是这样工作
假设从左到右移动,激光头只做垂直方向运动,算法做好速度和圆弧轨迹坐标

网友:
那就用凸轮,把小线段坐标计算出来 ,直接插补又能多赚几个钱

网友:
雕刻机下面装几个轮子然后让他和纸的运动速度一致就行

网友:
假设纸在X方向上移动,雕刻机Y向速度不变,X向跟纸的速度做个差。  如果纸是匀速的,搞定。   如果纸不是匀速的,需要实时检测。这就麻烦了。

网友:
弄个圆规,和传送带同速移动,跟着转圈画圆,要什么插补法!

网友:
两张纸之间有没有间隔,纸与纸间的间隔距离多远。

如果两张纸间间隔够远,那就可以如前机有人说的一样,画圈的和纸同步运行画完。然后画圆机回原位,等第二张纸过来。

网友:
先同步移动再画圆,哈哈

网友:
不知道你想画多大半径的圆?做个相同半径的笔就行了。

网友:
雕刻机也搬到同步带上

网友:
可以试试盖章的方法。要是圆是固定的话(不固定就做一个全系列圆模具),定位圆的位置,一盖上去,完事

网友:
我看到自动化里面的,都是机器手的基座跟着同步带同步移动的

网友:
纸的速度如果是恒定的,画圆看成是离散的点。每个点加上速度方向的偏移量就可以了。算法应该也不负责。

网友:
有一个词叫做差动

网友:
x = r*cos(ωt) + vx*t
y = r*sin(ωt) + vy*t

网友:
笔不动,纸作圆周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停,停止就失去讨论意义了

激光打印机单行打印是不停的(微观来看其实打的是斜线,只是X速度比Y速度快得多),通过透镜来切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机是单行打印,情况不太一样
这个是纸张不能停
普通的插补算法(如三轴系统),搞不定。没有虚轴功能 ...

打印机一行行打没错 但人家也是二维打印好不好 一个圆可以看成很多行的点阵 每行粗略认为只有两个点 只要笔够快 每行画两个点就行  每行两个点要左右移动 如果左右两支笔都画半圆 把左右半圆类比菱形左右半边 每行之间只要微动就行 速度要求很低

网友:
左右两支笔画半圆 笔只能一维运动 每只笔每行一个点 每两行之间的点是连续的

网友:
列是皮带轮带着纸走行 跟打印机 吱吱吱 出纸一样

网友:
有个毛线算法  两支笔在半圆起点终点别‘亲嘴’就好

网友:
真要跟打印机一样每行好多点才没法搞了 机械的手忙脚乱速度搞不过来 不像单片机扫描LED点阵

网友:
当纸张不动时,x=r*cosE,y=r*sinE,E=wt,w是角速度。假设纸朝着x方向运动,则x=vt,v是纸张运动的速度。   运动叠加分上下两个半圆,其中一个x=rcosE-vt,y=rsinE。另一个x=rcosE+vt,y=rsinE。

网友:
如果中学毕业了,应该知道沙摆实验。  楼上各位都去温习下沙摆试验先。。。

网友:
两个沙摆级联 如果能定位原点,就能保证不会亲嘴情况下画圆。  毕竟亲嘴把握不好就会变插入,然后就出事了。

网友:
雕刻机刀头的运动路线称为刀路对吧?其实,刀路应该是刀头相对工件的移动。把传送带的运动路线合成到刀头的运动路线中,这就是

网友:
你想要的算法了。不过哪个人会傻到将一个轴做到另一个轴的几倍甚至十几倍长度 速度还很快,力矩还不能小。

网友:
这个先要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纸可不可以往回走
二是如果纸不可以往回走,笔可不可以前后移动

网友:
激光打标机,飞行雕刻方式

网友:
纸张速度是定速还是不定速?定速的话直接叠加两种运动就可以了,先实现功能,精度再去根据要求优化。变速就麻烦了,要测速然后实时控制画笔的位置,

网友:
传送带算y,前后2个笔算x,测量速度,画2个半圆。

网友:
这个其实是一个算法。需要将每一步执行时间计算出来,然后每步在画圆的基础上向某个方向走v乘这个步所需要的时间的距离。
楼主先实现画个矩形理解一下原理,搞定的话给我买张彩票,中奖一人一半。

网友:
同步台不就可以了  飞剪

网友(2018-01-25):
了解电子凸轮吗,里面有个追剪,查查资料!

网友:
用印章方式,印章可以印下可跟随移动,弹起自动归位。

网友:
4轴雕刻机就带算法了吧?

网友:
这个需要修改成以时间为基准的坐标系,因为需要修改成时间同步,就是y = at + b;x = at +b;解析几何的都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