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15M高频三极管冒烟

楼主(2017-03-24):
我在这个模块的正极线路上串了两个并联着的干簧管,当磁铁靠近时,干簧管导通,模块上电会自动发送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拿磁铁靠近,模块发送数据成功,接收器也接收到了数据,但是持续几秒钟后,图中右下角,红色框框中的那个高频三极管(图中的芯片丝印是RF39,我使用的是RF64)就开始冒烟了(真的很臭),这是为什么,卖家给的供电范围参数是9~12V的。

网友:
没接天线?

楼主:
接了,卖家送的,拉直大概15cm长,铁制的。但是我没拉直,而是把它卷成弹簧状了。

网友:
自己量量,那个是ldo,量它输出电压,然后+3以内是安全电压。你联系的卖家不懂,因为他是卖东西的,不是搞技术的。

网友:
买到假货高频管,额定电流太小。即使正品高频管,也应该使用软件处理一下,我通常使能发码二十秒就停止,即使有按键按下。专业提供433m,315发射接收,需要的私信。

网友:
现在的高频管做得极水,据说还有人用9148芯封出来的。我拿到管子,50ma电流撑不到1分钟,所以我都不用标准的编码芯片,直接用台系的单片机写编码,方便我控制发码次数。

楼主(2017-05-20):
问题已经解决了,忘记更新了,是这个模块的资料错了,我接5V就没问题,但是干簧管不给力,吸合后移开磁铁不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