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VS环境的树莓派可以使用WIN10试试

楼主(2017-03-24):
树莓派可以安装win10 IOT版本,要使用WIN10电脑安装。
然后使用VS2015开发通用程序,可以直接选择ARM编绎远程调试树莓派,习惯windows开发的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我在INTERL出的开发板上面装了WIN10 IOT怎么感觉都是坑呢,经常无法启动

网友A:
win10 iot能开vs?确定不是逗?

网友:
有大神来说说看是不是个大坑啊????

网友B:
个人觉得只要玩嵌入式那就尽可能避免windows环境。现在开源硬件的linux环境已经非常棒,资源超级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10 iot能开vs?确定不是逗?

人家是说WIN IOT 程序可以用WIN10的电脑在VS环境远程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说WIN IOT 程序可以用WIN10的电脑在VS环境远程调试

确实,真是逗啊,这都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说WIN IOT 程序可以用WIN10的电脑在VS环境远程调试

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只要玩嵌入式那就尽可能避免windows环境。现在开源硬件的linux环境已经非常棒,资源超级多。 ...

Linux开源资源肯定多很多
不过如果原来有项目或是类似的移植到WIN10 IOT上应该会方便许多。

网友:
晕,Linux也可以远程调试啊,用VS开发Linux程序,远程调试,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