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串口的不定长报文

楼主(2017-03-24):
        工作多年,用的都是定长报文,但是现在需要使用不定长报文。
        有下面的思路:报文头,然后跟上一个字节表示数据长度。然后一个结尾(结尾之前一个校验!)。
        问题就是:对于这样的报文,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说,指示报文长度的字节被干扰了,本应该是0x05,的结果被干扰成0xF5,则显然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这样的函数如何写的简洁,不过分占用资源。

网友A:
头  长度 校验和  尾    参考电表645规约   这么大字体 小心被封号

网友:
去参考下 PPP 协议吧。

网友:
定长,结束符,校验码,超时。
想不到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  长度 校验和  尾    参考电表645规约   这么大字体 小心被封号

好的,我看看,我不知道6号字体居然这么大~

网友:
看看modbus的协议数据 不用移植 可以借鉴

网友:
2楼的就可以,我一直用,没问题

网友:
超时机制 特殊字符结束 长度+数据+校验

网友:
同步头、长度、命令字、数据、校验和、帧尾(可选),超时清除
长度过长的也丢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看,我不知道6号字体居然这么大~

问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帖子,为什么要去改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看,我不知道6号字体居然这么大~

楼主位的字体还没有改啊。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6343

网友:
modbus,一劳永逸

网友:
帧头+功能字节+长度+数据+校验

网友:
感觉modbus可以...

网友:
不太可能做到完全没有干扰,你只需做到受干扰后,可以恢复过来。

网友:
开始 结束 字符 stx etx

网友:
看来还是没有深入研究。
建议看下modbus 分为ascill 和hex 两个版本
ascill 是:开始  回车结束
hex是时间判断结束
两种都是校验判断完整性。。明白后包你以后看啥协议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