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这样配置是否合理

楼主(2017-03-24):
我这个系统中有光电倍增管,有24位AD,还有没在框图中画出的恒流泵和继电器等。
考虑到干扰问题,我想用多个ldo给单片机和模拟器件分开供电。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A:
感觉,方案没问题…布线和电路设计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方案没问题…布线和电路设计重要

谢谢你的回复。无人搭理也是一种尴尬,幸好有你

网友:
核心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应该单点共地,不惜成本的话模拟和数字可以加磁隔离器件分离,这样两边的地就完全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