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关于DC24V输入EMC电路安规电容

楼主(2017-03-24):
我最近在设计一个板子,输入是DC24V,设计要求是要过EMC测试,之前接触过市电的EMC防护,就找了点资料,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图:
没有NTC,没有XY电容,是这个图错了么?还是DC24V不需要?路过的朋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我们电路板都是9~36V供电,电源部分不是这么做的,一般就是MOV-FUSE-TVS,再加电感电容,过7637-5都没问题。网上参考的原理图有时是保护器件厂家放出来的,为的是卖器件,要谨慎使用。

网友:
气体放电管不需要的,一般输入端并个36V TVS就好了,如果产品有大电容就再串个电感,有大功率DCDC之类的就加共模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电路板都是9~36V供电,电源部分不是这么做的,一般就是MOV-FUSE-TVS,再加电感电容,过7637-5都没问题 ...

能不能传一份7637-5的标准看看啊。先谢咯。

网友:
这个图有问题吧,输入电源对外壳打耐压没发过啊。

网友:
2、外壳的干扰也会引入电源-;
3、X\Y电容也没有。

网友:
有没有正常点的供电电路…这就是卖东西的广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电路板都是9~36V供电,电源部分不是这么做的,一般就是MOV-FUSE-TVS,再加电感电容,过7637-5都没问题 ...

你好,我正好有需要用到这种宽电压输入的电路,可否共享一下原理图.参考学习一下!
自己做的不太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电路板都是9~36V供电,电源部分不是这么做的,一般就是MOV-FUSE-TVS,再加电感电容,过7637-5都没问题 ...

看样是用标准的模块吧,宽输入

网友:
什么元件都往里面塞
就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却可以使元件供应商多供几个元件

网友:
这个过汽车电子emc?是的话肯定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传一份7637-5的标准看看啊。先谢咯。

没有标准的文档,百度文库有介绍的,测试波形和参数都有,看看就可以。而且要看你的产品是否需要做,CE是不需要做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正好有需要用到这种宽电压输入的电路,可否共享一下原理图.参考学习一下!
自己做的不太稳定. ...

原理图受控,大概结构就是这样的,参数要选合适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是用标准的模块吧,宽输入

用的宽输入DC-DC芯片,一般到60V还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受控,大概结构就是这样的,参数要选合适就可以

能够大概给一个电源输入部分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