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CAN总线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7-03-24):
大家好,我现在做个小模块,输出是CAN总线,我想问下模块那些参数需要和总线上其它设备一致才能通信

我现在知道的是要告诉对方

ID
通信速率要一致

另外同步跳跃宽度(SJW), 相位缓冲1(PBS1),相位缓冲2(PBS2),这三个也要完全一致吗

感谢

网友A:
一般标准帧只需要ID  RTR  DLC 和通讯速率一样就可以

其他就是约定的协议

网友:
至少通讯速率要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标准帧只需要ID  RTR  DLC 和通讯速率一样就可以

其他就是约定的协议

你所说的约定协议,也是要一样的,对吗?包括同步部分

网友B:
那三个应该是位采样位定时用的,由CAN 控制器来制。跟其他设备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约定协议,也是要一样的,对吗?包括同步部分

协议就是数据的定义啊,比如用can实现modbus,你看看周立功can协议说明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三个应该是位采样位定时用的,由CAN 控制器来制。跟其他设备无关

但是我试了下,两个CAN互相通信,位同步不一样,(保证速率是一样的)有时候是没法通信的

网友:
告诉别人: 波特率  canid  数据长度  数据帧/远程帧 标准帧/拓展帧  数据内容协议。
除此之外没了。

没见过协议里面还有其他内容的,一般can不能通信都是因为终端电阻没接。或者违反了上述内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