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霍尔定位的具体用法

楼主(2017-03-24):
  伺服电机有三个霍尔分别为Hall1、Hall2和Hall3,每个霍尔给了2个参数上升沿和下降沿,具体为:
Hall1U=800 Hall1D=1500
Hall2U=830 Hall2D=1170
Hall3U=500 Hall3D=1830
编码器线数为1000线
不知道上面的数值代表什么意思,是否代表编码器的脉冲数?怎么利用这些数值算出零位,请教大家

网友:
见过hall 110 101 001 之类的

长见识了!

网友A:
看似没啥意义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没啥意义的数值

这些数值用来上电找零位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怎么来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数值用来上电找零位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怎么来的,代表什么意思 ...

不用管别人的程序。自己能搞定就行了。

网友B:
伺服上有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上有霍尔????

恩 带霍尔和编码器的,我琢磨了一周都不知道这个数值是啥意思,我觉得应该电机在出厂的时候就定下来,而且就是跟编码器有关系的,但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的

网友C:
我也有带霍尔的伺服,估计是早期的伺服都是带霍尔的 parker的伺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带霍尔和编码器的,我琢磨了一周都不知道这个数值是啥意思,我觉得应该电机在出厂的时候就定下来,而 ...

伺服上的有一般都是编码器上的U V W 你看伺服电机专用编码器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带霍尔的伺服,估计是早期的伺服都是带霍尔的 parker的伺服

你这个应该是直流无刷电机 当做伺服电机用

网友:
看多摩川编码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上的有一般都是编码器上的U V W 你看伺服电机专用编码器说明书就明白了 ...

哦,查了一下真的是带霍尔输出的编码器哦,但是我还没找到这种编码器上电确定零位的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查了一下真的是带霍尔输出的编码器哦,但是我还没找到这种编码器上电确定零位的具体方法,谢谢 ...

那不叫霍尔,而是编码器的 U V W 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叫霍尔,而是编码器的 U V W 相

编码器本身有ABZ三个信号了哦,UVW是霍尔的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码器本身有ABZ三个信号了哦,UVW是霍尔的信号吧?

什么叫霍尔信号,可就是电机厂家在电机里面预埋的霍尔传感器信号角度是绝对的,uvw信号是编码器固有的因此角度是相对的,
上传个说明书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直流无刷电机 当做伺服电机用

也是编码器带霍尔输出的,霍尔信号不是来自电机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霍尔信号,可就是电机厂家在电机里面预埋的霍尔传感器信号角度是绝对的,uvw信号是编码器固有的因 ...

这个我又查了一下午,应该是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