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个NB iot模块,封装如下图,请问这种手工可以焊接吗?

楼主(2017-03-24):
搞了一个NB iot模块,封装如下图,请问这种封装叫什么名字,这种有现成的转接板板吗?手工可以焊接吗?

网友:
热风枪 吹

网友:
万能的飞线。

楼主: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请问这种叫QFN封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请问这种叫QFN封装吗?

厉害呀,NB-IOT 模块都拿到了呀,请问能透露点信息不,
1、哪家的模块,
2、大概什么价位呢
3、是使用手机的sim 的卡的吗。

网友:
找对应的规格书,一般都有做封装的指导图,做一块转接板比较好

网友A:
NB-IOT还是很牛逼的,看好其前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IOT还是很牛逼的,看好其前景。

这个是运营商级别的物联网,未来几年的巨量产品。

网友:
看着就眼镜疼

楼主:
是ublox的模块,价钱不知道,应该是免费拿到的样品。没多少资料,只能硬着头皮做块转接版试试,看着这种封装都头疼。

网友:
LGA封装,焊盘涂点锡膏或略镀锡涂助焊剂,吹之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块,和这个应该是同一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请问这种叫QFN封装吗?

叫LGA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块,和这个应该是同一个型号

厉害了,都高NB了

网友:
开钢网,刷锡膏,过炉。

网友:
还没在市场上开卖吧,这个貌似要基站支持。

网友:
这介模块不错,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都高NB了

no,只是公司在做,我只是刚好有样品而已

网友:
楼主能来张正面图么?

网友:
现在运营商已经部好网了吗。

网友:
估计搞不成,拿外面去搞,否者就咔嚓了

网友:
现在的基站已经支持?

网友D:
这个得附近基站支持才行,否则连测试都是问题,我们为了测NB-IOT通讯公司还专门跟我们升级的基站。
目前测试效果很不理想还不如GPRS。

网友:
现在还没有普及

楼主:
nbiot基站,运营商正在测试阶段,还没商用。

网友:
据说,那nb lot电信部署的快些,有项目想用,有些赶不及,gprs信道越来越挤,手机上3g,4g没信号了,有时候网页都打不开,咬咬牙上了4g全网通,也想搞个电信的1x的模块,也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nb的成本怎么样啊,感觉模块初期不会低于一百啊

网友E:
在用移远的NB-iot模块,热风枪吹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用移远的NB-iot模块,热风枪吹上去的

哥们,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用焊锡全上锡,再涂一点助焊膏。热风枪吹就可。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LGA,参考凌特的uModule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ublox的模块,价钱不知道,应该是免费拿到的样品。没多少资料,只能硬着头皮做块转接版试试,看着这种封 ...

ublox的模块出来啦,我也联系一下试试,上次只给了点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请问这种叫QFN封装吗?

这种应该叫FCC封装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用移远的NB-iot模块,热风枪吹上去的

你测试的如何了??

移远的模块,是样品还是购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测试的如何了??

移远的模块,是样品还是购买的?

连接到自己的服务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接到自己的服务器了

运营商那边有信号支持了?

网友(2017-05-04):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附近基站支持才行,否则连测试都是问题,我们为了测NB-IOT通讯公司还专门跟我们升级的基站。{:sweat: ...

咱是谁家模块和运营商哈,现在速度如何了?

网友:
看封装是ublox模块,我手头一大把

网友(2018-09-05):
焊台拷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