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价格合适的PCB加工厂,3/3mil。

楼主(2017-03-24):
想实验一下平面电源,

小功率,3-5W,多绕组。

四层板,3/3mil工艺,打样大概多少钱。

网友:
嘉立创只能6/6mil工艺。

推荐:兴森快捷,金百泽。

网友:
做3mil的应该不在乎价格了。
在乎价格就搞6mil了。

网友:
3mil 要求太高了,兴森快捷应该也不行的,不过样板可能会接吧。
你还不如多做几层,匝数相同的前提下,线宽改大,这样板子还便宜。

网友:
四层板预估1200-1500左右,现在3mil很成熟了!

楼主:
6mil的间距要少画一半的线圈匝数。。

兴森快捷的打样费太贵了,

双面板打样的工程费是2K。。。

其他费用另算。。。

网友:
问一下,这个功率能做多大?

楼主:
3瓦左右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体积、高度、引脚多。

网友:
推荐兴森 完全可以

网友:
深圳裕维

楼主:
还是用6mil的多拼几个,
然后层连接吧。

太贵了

网友A:
3mil能过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il能过多少电流?

3mil能够过五六十毫安无压力。

原来用6mil的线在嘉立创打样过,

24V输出0.1A没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设计得有点问题,原边输出的电压太高,

导致输入需要21-22V才能够正常工作。

这次换个大点的磁芯,降低原边的电压,

副边的电压要不变的话就需要增加绕组。

增加一倍的匝数有点放不下了。。。。

网友:
试试兴森快捷,牧泰莱。不过3mil/3mil  估计得加钱。

网友B:
求问平面电源是什么?能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平面电源是什么?能介绍下吗

就是使用PCB铜箔作为变压器的绕组。

一致性好,引脚位置随意,高度一般较小。

漏感这些都不错。

网友:
以前用过深圳裕维的FPC,不知道PCB怎么样?

网友(2017-05-15):
引用 楼主:
就是使用PCB铜箔作为变压器的绕组。

一致性好,引脚位置随意,高度一般较小。

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