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终端匹配电阻,能否通过电路的方式接通或断开?

楼主(2017-03-25):
能否通过MCU控制 RS485的 120R 的匹配电阻的连接与断开?

这个部分是差分的,用MOSFET或三极管的话,会造成电平干扰。需要怎样做呀?业界有没有通用的做法?

网友A:
光耦继电器或继电器

网友B:
有个问题?没啥需要切换?电路板上不做,接线时候外接不行吗?

网友:
用p管和n管,g极给足够高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继电器或继电器

这个体积和成本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没啥需要切换?电路板上不做,接线时候外接不行吗?

有些电路上,希望能做到通过外部信息自动判断是否是终端。如果是的话,就加上这个电阻,如果不是就断开。

网友:
这个是个难题,貌似只能是继电器。。

网友:
nmos,g给12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电路上,希望能做到通过外部信息自动判断是否是终端。如果是的话,就加上这个电阻,如果不是就断开。 ...

楼主介意说说这个外部信息是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电路上,希望能做到通过外部信息自动判断是否是终端。如果是的话,就加上这个电阻,如果不是就断开。 ...

说真的。真不知道怎么用外部信息知道当前是不是终端?这也太高深了吧?测反射波?不可能吧。除非人为设置

网友C:
有模拟开关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真不知道怎么用外部信息知道当前是不是终端?这也太高深了吧?测反射波?不可能吧。除非人为设置 ...

很简单啊。比如有在RS485总线之外,还有一根信号线,接到下一级的端口,用来通知当前板子,是否还存在有下一级。如果没有,就自动在当前板子上加上终端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啊。比如有在RS485总线之外,还有一根信号线,接到下一级的端口,用来通知当前板子,是否还存在有 ...

我能说…煞笔才这么用么?楼下有人说这样好的话算我煞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模拟开关的芯片

有实际试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实际试过吗?

想想各大plc厂,不管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等,哪个的plc用了什么高级的切换方法??
人家不都是用的最原始的拨码开关或者硬连线来切换终端电阻嘛。。。
你不能说这些大厂的设计师都比你笨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想各大plc厂,不管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等,哪个的plc用了什么高级的切换方法??
人家不都是用的最原 ...

对啊  我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啊。比如有在RS485总线之外,还有一根信号线,接到下一级的端口,用来通知当前板子,是否还存在有 ...

2根线我都嫌多了,竟然还要加一根线。485总线一般不需要自适应拓扑结构的,人工处理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  我也没见过

所以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在工业场合下,没有比纯物理连接更好的切换终端电阻的办法。

楼主:
没有说是这是标准工业品啊,工业场合,大小品牌都没有这个功能的。因为从兼容性上考虑、从线数上考虑,都不可能这样去做。也没必要这样去做。

我说的需求,是采用RJ45的接头,用网线串行连接。这样一共有8根线。两根用来做RS485,四根用来做供电。还有两根空余的。而且外壳上没有任何的其他接口部分,没有用来设置终端电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