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470电源辐射求解

楼主(2017-03-25):
MP1470当接入负载是,从频谱仪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辐射,具体见图1,当负载关掉是,辐射就没有了,见图2,请问这个辐射有办法屏蔽掉么?是不是同步整流芯片都会这样,之前用的颗GS5812也会出现这个问题;MP1470电路图请见图3

网友A:
同步整流要求用大容量mlcc做输入输出滤波。你用电解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要求用大容量mlcc做输入输出滤波。你用电解肯定不行。

输入端C23用1206的陶瓷电容,输出端C25用的是钽电容,没有用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C23用1206的陶瓷电容,输出端C25用的是钽电容,没有用电解电容

贴原理图和PCB,要不没法分析

网友B:
c22用104,再串360r电阻,看开关波形会变平缓些,所以对外辐射会大大减小。之前碰到过,这样改ok。效率牺牲不大。

网友:
电感用的是封装体的电感吗?

网友:
SW 端用snuber电路,及RC电路改善

另外输入输出电容用MLCC且尽量靠近断点,电容的地和芯片的地形成最短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2用104,再串360r电阻,看开关波形会变平缓些,所以对外辐射会大大减小。之前碰到过,这样改ok。效率牺牲 ...

这招我也是试过确实有效,不过用的10R,360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这个楼主自己调整下更好,我之前也是觉得开关波形要好看,效率高,加大电阻后波形真的是很差,越大越差,但是辐射会降低。找个折中值就可以了。360的确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C23用1206的陶瓷电容,输出端C25用的是钽电容,没有用电解电容

钽电容也是电解电容,全称“钽电解电容”。

网友:
多个陶瓷电容并联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