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可拔插的连接器

楼主(2017-03-25):
求教各位坛友,推荐一款课拔插连接器
说说我的要求吧
插头大小介于microUSB 到miniUSB之间,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也都可以,圆的或者方的也都可以。用在一个小传感器上面,需要经常拔插,像手机的USB线一样
线长2-3米,最大能提供5V 500mA供电就行,通信采用RS232数据通信,总共4根线就可以,

楼主:
MOLEX 53261 0471

网友A:
USB TYPE C  2块钱一个,甚至有直插的 , micro usb 炒鸡不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 TYPE C  2块钱一个,甚至有直插的 , micro usb 炒鸡不稳

MicroUSB里面的舌头太薄了,工业场合完全不敢用。相对来说MiniUSB要结实一些。
当然大方头USB TypeB最可靠,只要你不嫌大

没事最好不要自己去发明一种接头。免得哪天用户找不到你们标配的那一根特殊线了,自己想买都没得卖。成品USB线满街都是~

网友:
要的就是用户自己买不到啊,必须买你的配件才行,哈哈

网友:
这种行不行?

网友C:
这个是座,线对线的,可以安装到外壳上,带锁钩,不容易脱落,我的雅马哈贴片机里面很多地方是这种

网友D:
耳机3.5mm插头挺好的,很结实,也容易插拔的。小一点 2.5mm也行的。 还有带螺纹连接的,不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3.5mm插头挺好的,很结实,也容易插拔的。小一点 2.5mm也行的。 还有带螺纹连接的,不容易掉。 ...

插的过程中易短路

网友E:
小四针航插

网友:
M5连接器,很多工业传感器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耳机3.5mm插头挺好的,很结实,也容易插拔的。小一点 2.5mm也行的。 还有带螺纹连接的,不容易掉。 ...

据说带供电功能的端子最好使用内凹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带供电功能的端子最好使用内凹类型的

没有见过9V电池吗,头都是凸出的。
有些手表,手环 的USB线也是那个接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USB里面的舌头太薄了,工业场合完全不敢用。相对来说MiniUSB要结实一些。
当然大方头USB TypeB最可 ...

大方头体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TYPE C  2块钱一个,甚至有直插的 , micro usb 炒鸡不稳

不能用usb接头呢,传输的是232电平串口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产品连接器,不是板级连接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四针航插

多小?重量也不能太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3.5mm插头挺好的,很结实,也容易插拔的。小一点 2.5mm也行的。 还有带螺纹连接的,不容易掉。 ...

这还真可能是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3.5mm插头挺好的,很结实,也容易插拔的。小一点 2.5mm也行的。 还有带螺纹连接的,不容易掉。 ...

这还真可能是一个方向,大小合适,拔插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MOLEX 53261 0471

我要的是产品连接器,不是板级连接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座,线对线的,可以安装到外壳上,带锁钩,不容易脱落,我的雅马哈贴片机里面很多地方是这种 ...

这个做用在产品内部没问题,我这个产品的接口是对外的接口,类似手机usb接头样,用你推荐这个太难看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用在产品内部没问题,我这个产品的接口是对外的接口,类似手机usb接头样,用你推荐这个太难看了啊 ...

做好安装方式,其实也还行

网友G:
找雷莫的看看。要求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方头体积大了

那就mini usb吧。
结实程度不错,我们用了多年的。
只是这种的成品线越来越难买了…
因为用的人越来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雷莫的看看。要求不低。

雷末有款金属的最小的4pin的大小合适,价格将近100一套,也能接受,就是是全金属的,重量稍微重了

网友:
如果带电拔插的话还是要选热拔插端子,像usb或1394等接头,然后vcc,gnd最好也符合相关规范,避免客户误差损坏。

楼主:
如果usb用来传输rs232信号,这个符不符合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usb用来传输rs232信号,这个符不符合规范?

ttl的应该可以,以前蓝牙gps的usb充电口是ttl的rs232,插进电脑鼠标乱跳呵呵

网友:
这种航插满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usb用来传输rs232信号,这个符不符合规范?

不需要管规范,只要保证你如果兼容某种usb的外型,那么别人错插到正常usb的时候不会烧坏就行。
比如,如果它输岀电源,不能输岀超过5V。
但232信号线没事,虽然电压高了点,但只要你串个几百欧电阻保证不烧别人的usb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
电话线水晶头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管规范,只要保证你如果兼容某种usb的外型,那么别人错插到正常usb的时候不会烧坏就行。
比如,如 ...

串100欧,可以了么?那就暂定mini USB

网友G:
mini USB的可靠性是不及雷默,以前老手机流行mini口的时候,充电口被插坏的可不少。不是频繁插拔是够用的,频繁插拔要考虑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雷莫的看看。要求不低。

是价格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mini USB的可靠性是不及雷默,以前老手机流行mini口的时候,充电口被插坏的可不少。不是频繁插拔是够用的, ...

问题是micro更不可靠啊。
大方头很可靠但又太大。
所以折中一下就只能用mini了,比较可靠,也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100欧,可以了么?那就暂定mini USB

串100对usb是不是有点小了。
差不多10v压降,串100欧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串100对usb是不是有点小了。
差不多10v压降,串100欧感觉有点危险

楼主不差钱哦。如果是老外用于产品,不大会用MINI usb作为传感器接口线的,肯定是正规品牌接插件。国产可能有人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差钱哦。如果是老外用于产品,不大会用MINI usb作为传感器接口线的,肯定是正规品牌接插件。国产可 ...

恩,产品主要还是出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ni USB的可靠性是不及雷默,以前老手机流行mini口的时候,充电口被插坏的可不少。不是频繁插拔是够用的, ...

恩,就是当心拔插可靠性的问题,一直在犹豫用什么接口

网友H:
有10v电压不要用usb,可以用1394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10v电压不要用usb,可以用1394端子,

5v的供电电压,数据线是rs232

网友I:
Micro USB 8Pin 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I:
Micro USB 8Pin 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哪里符合?跟另外的usb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符合?跟另外的usb有什么区别?

Pin数,电流,成本低,易采购,又可热插拔,就是早期的一种USB,常用于MP3,MP4,在市面上又用得少,用户不容易找到相同的线或充电器,不会误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