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LwIP+DNS,DNS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7-03-25):
各位大侠,给予秉火挑战者 STM32F429开发板的调试,遇到个棘手的问题。
1、在开发板例程:以太网—基于uCOS-III的LwIP移植中加入初始化DNS代码,如下:
    LwIP_Init();
    for(i=0;i<100;i++)
     for(j=0;j<100000;j++);
    dns_init();
    for(i=0;i<100;i++)
     for(j=0;j<100000;j++);
    dns_gethostbyname("www.iotyfw.com",&DNS_Addr,dns_serverFound,NULL);
    for(i=0;i<10;i++)
     for(j=0;j<100000;j++);
    离线运行打印结果如下,即可正常以解析服务器域名的IP地址:
    IP address assigned
       by a DHCP server
       IP: 192.168.2.35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1.1

       DNS IP Address:202,85,215,228(正常结果)
2、待将应用完成后,在工程中添加DNS代码,在尝试了不同路由器以后,DNS IP地址全部显示为216.226.2.32,打印结果如下:
Power On Resetoccurred....

No need to configureRTC....

Fine DHCP periodicprocess every 500ms
DHCP server 1

Fine DHCP periodicprocess every 500ms

Fine DHCP periodicprocess every 500ms

DNS IP Address:216.226.2.32(异常结果)

Fine DHCP periodicprocess every 500ms
---许多个Fine DHC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500ms---
DHCP timeout
Static IP address
IP: 192.168.2.76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2.1

Start the serverapplication

查了一些资料,都没有说到点上。总体的现象就是,在原例程上增加DNS代码,正常;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上,不能正常工作,而且使用不同网络的不同路由器,结果都是216.226.2.32。
各位谁遇到过类似问题。。。
不吝赐教~~~

main和dns配置文件

网友(2017-05-09):
你好,请问解决了lwip的DNS域名解析问题没。我这边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DNS函数.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