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搏测量非接触式

楼主(2017-03-25):
目前打算做一款智能鞋跑鞋,想测跑步时的心跳,所以肯定是非接触的,请教大神们有方案不?

网友A:
pd+led  只是把手指便成脚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led  只是把手指便成脚趾

运动检测很难吧

网友:
加传感器和运动算法 这就是核心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led  只是把手指便成脚趾

袜子挖个洞么

网友B:
想到了两种方案。
第一个是用摄像头捕捉人脸发出的红外,通过算法可以算出心率。
第二个是村田好像有个捕捉心脏冲击震动的方案,不过一般是用在椅子或者床垫这种静态场合的,毕竟那震动很微弱的。
我感觉都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led  只是把手指便成脚趾

不接触,有遮挡,好像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到了两种方案。
第一个是用摄像头捕捉人脸发出的红外,通过算法可以算出心率。
第二个是村田好像有个捕捉 ...

第一种不适合,第二种也在评估

网友:
脚背上加个气囊,检测压力变化,类似压力机,运动状态行不行就不知道了,静止的时候估计能行

网友:
做个手环戒指之类的戴上就好

网友:
这个能这样发个贴问出来也太神奇了吧

网友C:
运动中非接触,难度很大,可行性很低,但不是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中非接触,难度很大,可行性很低,但不是不可能

您有什么想法呢?请教~

网友:
参考电极式心率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