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4这几天提示无法将拍照照片存储至sd卡怎么办?

楼主(2017-03-25):
note4这几天提示无法将拍照照片存储至sd卡怎么办?手机连接到电脑,提示sd卡写保护
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卡坏了,换卡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换个没问题的卡再试还有问题再提问,什么都没做问这种问题一般是女人

网友:
这几天我的note4 一有点热 就重启 是硬件问题吗?大家有遇见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年,不要使用sd卡这个词!

使用tf卡,或机身空间这种说法。

嗯嗯对,是tf卡,取出来到电脑上也不能成功格式化,可能是卡坏了,准备换新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