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采样电路很喜欢用运放,用运放到底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7-03-25):
个人认为,运放在采样电路中,唯一需要运放的是差分采样和交流信号采样。像与单片机共地的直流信号采样,根本不需要用运放进行处理,直接送单片机即可。

为什么很多采样电路很喜欢用运放,对运放竟然如此痴狂,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狂用运放到底有什么好处?

大家对采样电路什么场合必须使用运放,有什么看法,欢迎拍砖。

网友:
1、阻抗变换
2、放大

楼下继续

网友:
随便想了想,1.很多ADC输入阻抗非常小,不用运放的话信号阻抗大的时候会有问题。2.很多adc都是输入信号直接通过一个开关到采样电容电容,阻抗大的话,电容充电需要大电流,有可能造成采样时间内无法稳定。

网友:
比如采样电机电流,为了保证过电流能力,只能选阻值很小的电阻,电压 = 小电阻*电流,往往得到了一个很小的电压信号范围,
直接送入单片机,精度很差。放大后送入单片机,精度就好了。

网友:
咋感觉楼主在骗回复呢。。。。凡是这个行业的读的第二本书应该就是模拟电路了啊。。。

网友:
用运放又会因为运放的偏置温漂等影响精度,综合考虑吧。

网友:
小信号不放打大不行

网友:
估测楼主接触的需要采样信号是强驱动大幅度的

网友:
你试试把 PD 接一个 电阻,然后直接进 AD 采集

网友:
除了放大信号和阻抗匹配,运放还能滤波。

网友:
K、E、T、J, Cu. S、Pt 等热电偶、热电阻,随温度变化很小,,,需要运放放大信号,再由mcu折腾

网友:
我觉得也是阻抗变换,和其他场合的小信号放大。。。

网友:
骗回复的

网友A:
阻抗匹配,信号调理,滤波,箝位等功能ti应用笔记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骗回复也要提个有深度点的啊

网友:
如果MCU的ADC搞的定,当然可以不用运放,关键是很多时候搞不定

网友: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输入信号不一定是标准信号
需要转换调节

网友:
我也喜欢用运放看着图纸上一大堆运放觉得挺牛逼,反正我觉得PCB上空荡荡的一点不高端

网友:
举个例子,用糠铜丝采样0-10A的直流电流信号,不用运放你做个出来看看,再对比下用运放做出来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运放有6个作用:
1,阻抗变化,大输入阻抗变为小输出阻抗
2,信号方法,小信号放大成大信号
3, 信号隔离
4, 构成滤波器
5, 驱动
6, 小功率电源

网友(2018-05-07):
20楼总结的很全面啊,学习了

网友:
能让别人学习到知识的就是好帖子

网友:
加运放缓冲还能对CPU起到保护作用,比如LM358输入误接到30伏也不会坏

网友:
个人感觉,在单片机之间加个运放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信号调理,滤波,箝位等功能ti应用笔记介绍的很详细

方便的话,能否讲一讲钳位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