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prom数据在仿真时候出现乱码!

楼主(2017-03-25):
求助,eeprom数据在仿真时候出现乱码!
编译使用:codevision 2.05.0,
仿真使用:AVR studio 4.16,
芯片为:atmega2560,
如下定义:
DEBUG_eeprom unsigned long LNB_FkHz_H=106000ul;

仿真过程中查看变量,都是乱码,不是初始赋值的值。
问:啥原因?

楼主:
其他变量,如下定义,都是仿真时乱码,烧写后运行正常。
另外貌似仿真时定时器不正常工作?
DEBUG_eeprom unsigned int motor_debug_Yspeed=0x0030;

网友A:
还是jlink仿真稳定

网友:
感慨一下。

楼主:
仿真器为 JTAGICE mkii-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jlink仿真稳定

仿真avr可以用jlin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