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电路中Q4的基极接地,为什么Vout 还有高低电平变化

楼主(2017-03-25):
仿照了一个电感式的接近开关电路, 根据PCB画出来的,   三极管Q4 基极接地  但是输出端还有高低电平变化?   电路中电感电容的值没有测量还不知道。

网友:
模拟电路 博大精深

网友:
tb上  瑞科 的接近开关,居然卖到了4.5¥一个,,,,没动力了

网友A:
线圈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好使?

网友:
TB上4.5元每个,但还是有好多拆机件

网友:
4.5的是电容式?
电感的也没这么便宜吧
干簧管的差不多,话说我一个干簧管都3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接近开关电路  ”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m/threa ...

嗯嗯,好的,已经修改了,,,,感谢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是这样的吗?

线圈这里用变压器代替了,只是表示下, 两个线圈的匝数不一样,有一个公共端是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本来好使呢,现在被拆坏了,线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