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采样电路很喜欢用运放,用运放到底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7-03-25):
个人认为,运放在采样电路中,唯一需要运放的是差分采样和交流信号采样。像与单片机共地的直流信号采样,根本不需要用运放进行处理,直接送单片机即可。

为什么很多采样电路很喜欢用运放,对运放竟然如此痴狂,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狂用运放到底有什么好处?

大家对采样电路什么场合必须使用运放,有什么看法,欢迎拍砖。

网友:
重复发帖。

网友A:
随便举个例子, 热电偶的输出信号, 每度十几到几十uV, 1500度才几十mV.
你直接送单片机能测出什么来?

网友:
运放还是有它的用处的。

网友:
图样图森破

网友:
即使是开关电源中的采样,也并不是都需要用到运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举个例子, 热电偶的输出信号, 每度十几到几十uV, 1500度才几十mV.
你直接送单片机能测出什么来?

接着你这个话题引申一下还有阻抗的问题,
包括负载牵引的影响

网友:
微小信号需要运放电路先对其初步调理;需要隔离采样的信号隔离前后往往也会用运放电路来调理转换信号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671087&extra=

网友:
小信号当然要运放了。 重复发帖了吧

网友:
有时候需要阻抗匹配啊

网友:
静听,不用运放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放大,或者电压跟随

网友:
楼主骗回复吧,还发了2个相同贴

网友:
那只能说明你项目做的少。

网友:
小信号你不经运放直接单片机检测,测得了么?测得准么?重复发帖

网友:
除了小信号要放大,高阻的大信号还是要加运放来缓冲一下的。

网友:
    毕业前3年  提出的问题

网友:
有着和分立元件无法比拟的功能。

网友:
单片机的ADC 对采样信号有微弱的损耗,加运放可以补偿使采样到的信号更真实

网友:
强信号做跟随,耦合用,弱信号做放大。
请举例说明运放怎么就不好用了,怎么就不能用了?请楼主上电路图,不要一棒子打死

网友:
如果不需要放大,也建议先经过一级运放再进单片机,作用是阻抗变换。运放输入阻抗很大,输出阻抗很小,防止信号源输出阻抗太大发生分压,导致测量不准。

网友:
阻抗匹配

网友:
传感器的信号是需要调理,隔离的。

网友:
运放有6个作用:
1,阻抗变化,大输入阻抗变为小输出阻抗
2,信号方法,小信号放大成大信号
3, 信号隔离
4, 构成滤波器
5, 驱动
6, 小功率电源

网友:
该用的地方就用,有好些地方也不用运放的。

网友:
阻抗匹配,运放运放,很明显运算+放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