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消息队列动态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7-03-25):
最近在使用消息队列。我原先使用静态内存,但是代码量大后发现不行了,不好掌控,查阅资料发现,ucos自带内存管理,各位大神。有在正式项目中用ucos 的内存管理来使用消息队列。稳定性怎么样,会不会长时间运行产生大量内存碎片。导致出问题。希望大家指点下,让小弟少走弯路。

网友:
试试ringbuffer,不过注意PV锁一下FIFO索引

楼主:
有大神没

网友:
不是很理解,消息队列这种不是一开始就创建好了吗,不管静态动态创建的时候都分配好了有什么区别?难道你还不停的创建删除,创建删除消息队列?

楼主:
消息队列发送的消息是要开辟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