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的充电管理电路可以用锂电池的方案吗?

楼主(2017-03-25):
很多产品用的镍镉电池貌似都没有任何充电管理电路,直接接电压,太暴力了

网友:
镍镉耐操

有种判定充满电的方式是,电池温度突然升高,就断开充电器

网友:
也有这类电池的线性充电芯片

网友:
看你的要求啥的,要求不高就可以

网友:
如果找不到现成的,也可以用类似EG4313的恒流恒压控制芯片

网友:
镍镉充满电温度快速上升,电压会下降几毫伏。

网友:
完全不同性质和充放电特性的电池,怎么能用同一个充电器呢?
镍镉电池不是快速充电,过充也没事,但是锂电仍然会爆的。

锂电池充电,安全是第一位的,三星NOTE7炸得还不够厉害吗?

网友:
最好不要,电池出问题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
用锂电充电方案,寿命会下降很多,镍镉用脉冲充电,充电间隙小电流放电,测电压,检测一定时间内电压不上升或下降时,终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