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价值1000元左右的门禁卡复制机竟然连加密ID卡也读不出

楼主(2017-03-25):
今天买了个号称全解密的iCopy3,竟然连100元的ID加密锁都读不出,还号称可解99%的ID卡,IC卡,等会我发图上来
,编辑原因:把我买的100元的滴卡锁图片删除,免得以为我是卖锁的。

楼主:
这次买的产品有点失望,希望大家不要上当了,希望有好的ID卡,IC卡复制读卡机介绍给我呀。
本坛友很多都搞这类门禁卡的,应该是个好门路。

网友A:
这玩意哪有那么好破解复制的,不过不排除你使用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哪有那么好破解复制的,不过不排除你使用方法不对。。。

觉对不是使用方法,跟店家沟通了,明确表示ID加密卡不可读取,IC加密卡还可读取解码。

楼主:
这个复制机可以说相当简陋的功能,就只有上面那两个图标有效的,然后按读取键,如果显示读取失败就表示完全不认卡,更不用说连电脑解码的,可以解码的卡会提示连接电脑解码的。

楼主:
那个遥控图标是没有功能的(预留的),系统图标是版本信息,根本没有任何可设置的。

网友B:
ID卡是125K的,IC卡是13.56M的,能读IC卡当然不能读ID卡了,再买个破解ID卡的吧,ID卡比IC卡复制更容易

网友C:
可以拆开看下采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D:
我买了一个不到200块,也是要连接电脑才能解密。可以脱机解密的就贵。
按照你说的,我怎么感觉跟我的差不多呢

网友E:
楼主太天真了。
就算125k的低频IC卡都不可能做到复制
【125K ID卡至少分2大类  FDX和HDX型。  国内市面上90%以上用的是FDX的。FDX还分只读和读写模式的,估计80%是写成只读卡,能仿制。
   如果你拿到的是HDX的卡,想复制几乎不可能。全世界就TI一家生产别无分号。
   加上还有13.56M的IC卡的巨大类别。连卡厂都不敢说90%能复制。 所以那个99%也就忽悠一下骗骗人而已】。

能买到可以复制门禁那样的ID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卡是125K的,IC卡是13.56M的,能读IC卡当然不能读ID卡了,再买个破解ID卡的吧,ID卡比IC卡复制更容易 ...

我买这个是最新版,ID,ID卡都可以复制。现在只是加密ID卡不识别:显示读取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开看下采用的什么方案

嗯,会拆掉看下什么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天真了。
就算125k的低频IC卡都不可能做到复制
【125K ID卡至少分2大类  FDX和HDX型。  国内市面上90 ...

买这个就是为了复制门禁卡的生意,怎么说是天真呢?

网友F:
论坛里搜proxmark,坛友做的一个读写器,已经更新几版了,125K和13.56M都可以,用着挺好的。

网友:
125K的卡也有好多种的,T5557,EM4100等,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卡,EM4100就只有ID号,没有加密一说的,T5557才可以加密

网友:
作为一个做技术的,不要只想着走歪门邪道去赚钱。又要享受物业的服务又不想交钱,有这样的好事吗?要你上班不给你工资,你会干吗?(在此我只是申明我的观点,并不是替物业说话,有的物业做的也是挺差劲的),你在这讨论是如何复制,如何防复制还差不多。这才像个做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搜proxmark,坛友做的一个读写器,已经更新几版了,125K和13.56M都可以,用着挺好的。 ...

谢谢,我找下看

网友G:
我倒觉得这是好事呀,能随意复制才是可怕。

网友:
我之前复制门禁卡都正常,最近一次升级,在上位机能看到ID号,等打开DUMP文件,全都是0,ID号都是0,不知道是什么加密,太NB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倒觉得这是好事呀,能随意复制才是可怕。

这个分两头说,涉及安全的是应该保密点,不过小区门禁卡加密要命了,服务不到位,就拿门禁卡要挟你交物业费,果断破解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分两头说,涉及安全的是应该保密点,不过小区门禁卡加密要命了,服务不到位,就拿门禁卡要挟你交物业 ...

对了,真有同感,我们是造福业主呀,有的小区多要一个卡心黑点的50元,找我们复制很便宜的,再说一样没有风险的,我们并不知道业主住哪里呀,跟配锁匙一样意思呀。

网友I:
被楼主设备吓坏了,我们的产品是靠客户购买我们配套的IC卡充值来盈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不到200块,也是要连接电脑才能解密。可以脱机解密的就贵。
按照你说的,我怎么感觉跟我的差不多 ...

将心比心说,应该比你200块的会好很多,比如加密IC卡应该解密容易说,现在问题是加密ID卡反而不行,要知道加密ID卡还便宜呀,以后市场上应该大量用这个便宜好好用的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被楼主设备吓坏了,我们的产品是靠客户购买我们配套的IC卡充值来盈利的

呵呵,那我是你的福星呀,告诉你这种加密ID卡还难复制,你可以调整产品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真有同感,我们是造福业主呀,有的小区多要一个卡心黑点的50元,找我们复制很便宜的,再说一样没有 ...

现在门禁卡公司也主推让物业变为主动,坑害业主,我们花钱顾物业,还得卡着我们

网友J:
楼主这个很有可能是频率不一样,有些频率做在了250KHZ或其他频率的,既然楼主也是做电子的,就干脆自己查一下这个卡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很有可能是频率不一样,有些频率做在了250KHZ或其他频率的,既然楼主也是做电子的,就干脆自己查一 ...

他这个频率是自动检测的呀,应该是数据进行了加密。

网友K:
楼主还不如买个 PM3

网友:
没听pm3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不如买个 PM3

谢谢你,看了下介绍,这个还可以拿来研究开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