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pcb设计只显示信号层,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26):
如图,
用的是AD16软件,不知是那里被我设置了,请教坛中兄弟

网友:
最左边红色左边LS,左键点一下
想要全部显示就 All layer

楼主:
上面二位的,都试过没作用

网友A:
我读书多,不骗你
或者快捷键 D -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读书多,不骗你
或者快捷键 D - T

keepout layer 层我是能显示出来,但下面没有像 top layer 选项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keepout layer 层我是能显示出来,但下面没有像 top layer 选项页

快捷键 D -T - A

网友:
都看到你的vcc gnd toplayer 标签卡了 还设置什么

网友:
第一个不是top layer 吗?

楼主:
我现在要单独显示   top_overlay 就没办法, 你们说的 shift+s 我知道是单独显示某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单独显示   top_overlay 就没办法, 你们说的 shift+s 我知道是单独显示某层。 ...

直接在你发的图片那一栏点击鼠标右键,出现的菜单有“显示层”和“隐藏层”选项,应该有没有显示的其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