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否引起网络风暴?

楼主(2017-03-26):
A、B两机同一交换机上网,各用360WIFI给手机上网,(现在办公族很多都这样),问题来了,B机的同事居然把360WIFI连到了A机的WIFI上,这不是相当于用一根网线把交换机的两个口给连起来了么?

网友A:
不影响吧...问题描述不够详细.....首先AB两机 走的网线,  360WIFI用的网段可能与网卡的不一样  ...  B机360WIFI中继 A机 WIFI信号?  B机的360WIFI是否启用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吧...问题描述不够详细.....首先AB两机 走的网线,  360WIFI用的网段可能与网卡的不一样  ...  B机360 ...

楼主位描述很清楚了,AB两机走的是网线,360WIFI是用来把有线的网弄成个无线热点给手机使用,360WIFI的网段与宿主机的网段不一样的。B机的WIFI不是中继A机的WIFI信号,而是直接以A机作为路由器,接入了互联网,这样子B机的网络有两条线路,一条有线一条无线。。。。但都是从交换机过来,是不能引起网络风暴呢?

网友:
不会啊 你又不在同一个二层网络

网友:
360wifi是开了nat的,不是桥接,跟你的有线网不在同一个子网。

网友B:
就算你的台式电脑有两块有线网卡都插在同一个交换机上也没有问题的,因为操作系统不会将一个网卡的数据包送到另一个网卡,除非你做了桥接。

网友:
应该是不会的,就像是上面说的,等于电脑用了两根网线连到的网络上,况且你这个两个链接还不在同一层,应该是不会出现广播风暴的

网友:
360这类wif不是AP,是一个无线软路由,又一级子网

网友:
同一个二层会有影响,但是360wifi是当作路由的,所以问题不大,再说,也就影响到你们公司,再往上影响不了的~

网友:
不会的!除非你主动做了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的台式电脑有两块有线网卡都插在同一个交换机上也没有问题的,因为操作系统不会将一个网卡的数据包送 ...

把一根网线的两端接入同一交换机,会不会发生网络风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根网线的两端接入同一交换机,会不会发生网络风暴?

这个会  楼主位完全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根网线的两端接入同一交换机,会不会发生网络风暴?

这个必须会!

网友C:
典型的环回接法,肯定会,但是风暴不是常常有,表现为ping延迟非常高,而且时通时不通。严重的时候就是全部不通。交换机的灯不闪烁常量,或者几个口的等同步频繁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根网线的两端接入同一交换机,会不会发生网络风暴?

这个普通交换机肯定会的,有些高级交换机开了STP之类的特性的话会检测并屏蔽环回端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根网线的两端接入同一交换机,会不会发生网络风暴?

这个会  去年有个办公室就这么搞的  弄的全公司上不了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环回接法,肯定会,但是风暴不是常常有,表现为ping延迟非常高,而且时通时不通。严重的时候就是全部 ...

回复了这么多,也就您这句话管用,请问,这样的方式是怎么产生风暴的?本人不才,对此不太通。。。。请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环回接法,肯定会,但是风暴不是常常有,表现为ping延迟非常高,而且时通时不通。严重的时候就是全部 ...

错了。这个根本不会发生网络风暴。

图应该是这么画的:A机的WIFI开热点工作,等同于路由器看待;B机的WIFI等同于一般网卡。系统里存在两个子网。
由于路由器(A机WIFI热点)的隔离,广播不被路由器放行到其他子网,回环不成立。

路由器是不同子网间隔离广播风暴的一个很基本的手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位描述很清楚了,AB两机走的是网线,360WIFI是用来把有线的网弄成个无线热点给手机使用,3 ...

你的电脑连了有线还能用无线吗,选择了无线还可以用有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脑连了有线还能用无线吗,选择了无线还可以用有线吗!!!

现在也不确定到底连的是无线还是有线,反正是连上了,或者一会有线上去了,一会无线又上去了?反正办公室里的MM们啥都有可能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也不确定到底连的是无线还是有线,反正是连上了,或者一会有线上去了,一会无线又上去了?反正办公室 ...

据我所知,360WIFI只能设置为一种功能,要么做接收用,要么做发射用,两者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
有没有网络乒乓球的盒子卖,就是大数据反复来回反弹测试网络抗负荷能力,也可以干那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