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双GPS天线静止状态下测量航向的设备吗?价格1k以内。

楼主(2017-03-26):
由于产品需要,在找双GPS天线静止状态下测量航向的设备?价格1k以内。精度可以稍低,小于1°即可。
由于要测量方位,但是用电子罗盘不行,附近的金属会对他有影响。
可以有现成产品,也可以有方案。

网友A:
你想多了,你应该去买惯性导航基准。gps再多的天线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你应该去买惯性导航基准。gps再多的天线也没有用。

首先谢谢回复。

现在用过一个,2个GPS天线,距离2米远,静止时可以提供的航向精度为0.1°,不过太贵了,要10k左右。
单个GPS在运动时能提供航向,但静止时不能提供。

现在是需要一个航向信息,静止时要有,运动时根据GPS提供航向即可。

惯导基准是提供一个航向信息,还是测量角加速度计算当前速度,当前位置?

楼主:
谢谢,我去看看这方面资料。

网友:
罗经绝对满足要求,100K起   :)

网友A(2017-04-27):
我是搞航空的ME AV通杀干了快二十年了,现在正在转行做无人机,看你的想法必定是卡在ahrs上了。简单的说你所需要的0.1度的航向角的问题,gps做不到,精度再高的mpu芯片做不到,惯性导航系统因为也就是航空中常说的ahrs 航向姿态系统,对于yaw方向的误差是无法修正到精确0.10度值的。也就是有效值为0.1.为社么?应为惯性系也就是陀螺固有的章动和静动是源于惯性系,地球的惯性系与重力系中心并不重合,中国古代有岁差,黄道带的修正就是这个意思。当纯的使用磁也因为地球的磁偏角也具有岁差问题,同样不是精确的。因此航空如何解决?捷联惯导出来了。问题来了,飞机上的惯导是什么?是积分获得位置,这就是为什么飞行员说的校惯导。为啥这样?因为yaw方向的hdg会漂移。有些砖家所谓提高器件精度,卡曼融合滤波这都是扯淡。
针对你的应用,我可以告诉你,你需要的是一个ahrs (融合Gy ACC,和MAG的)输出近似的HDG,运动后再用gps的HDG,N,E数值修正,这样估计可以稳定到1.0度,静止的GPS在逗比的多也不能提供静止状态下的HDG。如果你的系统容易受磁干扰,那么,磁航向MAG的权重必须降低甚至不用,只能采用GPS位移解析出HDG的矢量在纠正AHRS的航向。其他别无它法。问题又来了,你这么高的精度1.0度,这基本上航空业用的,你这样取值是否考虑成本?如果是头瞄我控制精度在5度,因为这个距离的弧线上偏移基本可以逼近直线。当然要是自主导航另当别论。有时间可以多交流。

网友:
楼上牛人,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航空的ME AV通杀干了快二十年了,现在正在转行做无人机,看你的想法必定是卡在ahrs上了。简单的说你 ...

同意你的看法,静止状态下,AHRS系统做不到高精度,特别是在地表磁环境很复杂,罗盘校准再好也难。
不过基于差分GPS的航向测量在基线足够的情况下,是可以获得0.1度精度的,甚至更高。

网友:
楼主看一下UBLOX的RTK模块吧,价格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RTK可以满足,两个一个做startion一个做观测站,近距离静态mm可以达到,楼主应该说说你的环境,需求

网友:
电罗经,几十万软人民币

网友B:
楼主,有个问题我不明白,GPS都存在一个问题,在静止的时候会发生漂移,这个漂移是完全随机的。你说的静止情况下能达到0.1度的精度,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个问题我不明白,GPS都存在一个问题,在静止的时候会发生漂移,这个漂移是完全随机的。你说的静止 ...

上面提了好多次了,RT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提了好多次了,RTK

用了rtk就不飘了吗? 唉,本来我也想弄rtk的,结果用的模块不输出raw data,没用起来。后面弄个m8n玩玩rt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rtk就不飘了吗? 唉,本来我也想弄rtk的,结果用的模块不输出raw data,没用起来。后面弄个m8n玩玩rt ...

RTK 的原理是station 观测卫星,计算每个卫星和真实状态的误差,然后把这个误差发送到rover,rover把自己收到的有效的卫星信号减去这个差,然后计算出位置。在小范围内,每个卫星的误差是基本不变的
简单的原理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2017-10-24):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航空的ME AV通杀干了快二十年了,现在正在转行做无人机,看你的想法必定是卡在ahrs上了。简单的说你 ...

谢谢回复,我还没研究这么深,参照搜索结果理解理解看看。

网友:
这是真真不可能1k以下的,10K可以勉强有方向, 不过精度仍然不可能。   精度想要可能,只能用激光或光纤陀螺,成本100K也不可能。综上,这个很难,有搞定的,我50K愿意收技术方案。

网友:
用Ublox的M8P,两片,小量大约3000块,大量2K多,搞定

网友D:
上面的上面赶紧把我上面的这个验证一下,节约了47K,哈哈

网友:
精度达不到,你说的RTK,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上面赶紧把我上面的这个验证一下,节约了47K,哈哈

等你!!!期待

网友(2018-10-15):
本人有,微信18519689863

网友(2019-04-05):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航空的ME AV通杀干了快二十年了,现在正在转行做无人机,看你的想法必定是卡在ahrs上了。简单的说你 ...

朋友有没有双GPS测向的推荐资料,正迷茫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