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有125V的插线,能否用在220V中

楼主(2017-03-26):
自己试用了一下,貌似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日本过来的?一般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吧

网友:
875瓦,是电吹风之类的吧,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100V 插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过来的?一般没问题。

是啊,小日本的,国产买过几种 质量非常差,没达到能用的层次,只能找小日本的;我的电流很小 估计没什么问题

网友:
单单用线就应该可以,不超电流就行,连线一起的家电肯定不行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只是一根线,不是设备?那当然是没问题的

网友:
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
别超过电线的最大电流就可以,后面的电器看看是不是能工作在220V下。

网友:
人家那邊的電壓是125V,當然是這檔標的了,一般電源線都是300V的,插220V一點問題都沒有,但要注意連接的設備是否支持220V.

网友:
看里面带不带电路,比如过压保护电路。不然通电就烧毁。

网友:
线单用,当然没问题。如果是国外品,比国内的电线安全多了,料足踏实

网友:
烧坏了不要说上次这样咋没事~

网友:
线肯定没问题啊,你线上压降又不会超过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