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二极管类型参数如何计算?求介绍书

楼主(2017-03-26):
    此电路是单片机控制Q30再去控制Q31,图中二极管类型参数如何计算?现在是此二极管用4148就不受控,电路开启不了,用肖特基虽然0.3压降一样了,
但是直接冲坏单片机,虽然改电路就可以控制了,但是好奇原先人家用一个二极管就搞定了,所以发个帖子学习学习,求介绍书
    小弟不才,模拟电子基础不好,求哪位遇到过的帮忙下

网友A:
因为4148压降是0.6V,因此无法使Q30截至。所以要换0.3V压降的肖特基。
看电路单片机不应该损坏,感觉你的板子设计可能有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设计这电路的人脑袋有包    R151没必要拉到12V,拉到单片机电源永远都不烧IO   如果不在意开关速度,R152   100K  1/8W足够了

网友:
Q30不坏不虚焊是不会冲坏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4148压降是0.6V,因此无法使Q30截至。所以要换0.3V压降的肖特基。
看电路单片机不应该损坏,感觉你的板 ...

对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阻有讲究吧?这个电阻起分压作用??

网友B:
二极管不熟悉,但是知道12v流进单片机肯定扛不住,单片机设置开漏?你确定电路就这样?不符合啊,二极管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不熟悉,但是知道12v流进单片机肯定扛不住,单片机设置开漏?你确定电路就这样?不符合啊,二极管意 ...

没有,我单片机就设置成普通输出,用他老的二极管就没问题,可以控制也不烧,我也好奇

网友C:
这应该和MCU内部IO口结构有关,有的MCU就可以这样干 比如PIC的,51的就不行。建议R151上拉电源改为和MCU一样电压

网友:
应该使用公基极接法

网友:
Q30改成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和MCU内部IO口结构有关,有的MCU就可以这样干 比如PIC的,51的就不行。建议R151上拉电源改为和MCU一 ...

额,用的是C805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没有什么特殊的。

换了个肖特基没烧了,型号换了

楼主:
不用换都可以,直接驱动,上拉和二极管都去掉都可以控制~IO走电流平时功耗大,~~好奇的是他的用法,好奇怪,除了单片机功耗小点还有什么好处???

网友E:
这种用法12v不是直接进io口了么?不坏?

网友F:
感觉这个电路太奇怪了,电路也不全,LZ应该说明一下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法12v不是直接进io口了么?不坏?

非常正常,大批量使用~~~所以我也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个电路太奇怪了,电路也不全,LZ应该说明一下应用场景

就是开启MOS管啊

网友:
楼主还不如直接把D26换成1k电阻,R151不装。看目前的IO控制至少是OC带上拉电阻。

网友G:
晕. R151上拉到3.3V不就OK了, 二极管去掉.  就算接到12V, 有4.7K电阻存在, 2mA电流也不会烧CPU的I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 R151上拉到3.3V不就OK了, 二极管去掉.  就算接到12V, 有4.7K电阻存在, 2mA电流也不会烧CPU的IO的. ...

改电路我也知道,上拉都不用加,内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