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4小屏幕不好用了,怀疑是智能芯片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7-03-26):
跟着莫大买的note4,9100,前几日不小心手机从床上掉到地板上,后来发现别的没啥事,就是小窗口没了?难道是智能芯片坏了?有遇到过的兄弟吗?能否自己修好?

网友A:
按住电源键,关机;再开机就好了

网友:
小窗口是什么?

网友:
小窗口是什么鬼

网友B:
lz说的应该是合上翻页的套子,屏幕会变成一个小窗口。检查下套子的磁铁,否则就要拆机检查霍尔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应该是合上翻页的套子,屏幕会变成一个小窗口。检查下套子的磁铁,否则就要拆机检查霍尔元件了。 ...

兄弟,套子的磁铁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电源键,关机;再开机就好了

我也碰到过,确实关机重启好了!

网友C:
我想知道套子在哪儿买的,我就贴了个膜,也想上个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套子在哪儿买的,我就贴了个膜,也想上个套子

TB上一搜一大堆的。。。

网友:
戴了两天套子就不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