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几个家用空气能热水器的问题

楼主(2017-03-27):
家里老人喜欢浴缸泡澡,电热水器耗电大效率低,燃气热水器不太安全,咨询论坛有用空气能热水器的几个问题:
1. 平时用电热水器洗淋浴,空气能热水器关闭,如果隔3-5天才泡澡一次的话,空气能热水器现用现开,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打开才能把冷水加热至可用温度?
2. 空气能热水器北方零下10度左右的冬天效果好吗?
3. 空气能热水器耗电量是不是与空调差不多,基本就是压缩机的耗电量?

网友:
零下十度估计有点难,查看一下氟利昂最低温度多少吧,或者去卖场看看,问问销售员。理论上只要气温高于零下275度都有热量的,但热交换中媒介才是关键。北方好像太阳能多,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呢?

网友:
我记得我加空气能是美的的,4°以下外机就不工作了,这个是买房自带的,很垃圾 很垃圾 很垃圾

网友:
对温度一低, 热交换就是废物.  只能用电辅热. 就是电热水器了. 巨耗电.
即使是夏天, 外面温度很高. 也得按开关(不用辅热) 让外面风机转 才能加热. 也是耗电.

还是智能点的太阳能吧

网友:
请使用co2冷媒的空气能,-25度可以工作,烧水到85度!!
现在国内就一款,海尔,外机是松下进口的,co2压缩机国内没有被攻克。
所以整机价格很高,一般1.6-1.8w到手。1小时烧100l水!!

网友:
家里也准备换热水器,坐标佛山,太阳能和空气能之间选择,各有优势和缺点。太阳能价位可以接受但吸热管娇嫩容易坏,牌子和质量也参次不齐。空气能第一是比太阳能至少贵2K以上,可选牌子不多。又有人推荐太空能,就是太阳能和空气能一体。实在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我家的是格力的,空气能实际就是空调.天气应该在20度左右,加热150升水到55度花了1个多钟吧.

网友:
直接用液化气的

网友:
室外温度低的时候这货的效率就是翔了

网友:
空气能费电吗?

楼主:
应该与空调的耗电量差不多,如果开辅助加热的话就应该与电热水器差不多了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温度越高效率越高,北方不适合的

网友(2017-05-03):
空气能加热和空调结合起来就好了,一边出冷风一边出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