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寿命到了,会发生什么变化

楼主(2017-03-27):
  看到有些主板2年,一排电解电容基本炸开, 是不是寿命到了只是容量变小,还是特性发生改变,ESR增大等

网友:
主板80%的故障是由铝电解电容引起的。

网友:
表现出达不到标称性能,
具体哪方面参数变化,要看具体的电容

网友:
容量衰老,漏电,短路,等等。

网友:
不都是开裂了吧?

网友:
击穿会内部短路大量发热内部电解液膨胀爆炸,或者esr电热效应也会大量发热,比如大电流脉动电容esr发热也会电容发热涨破。还有就是电容后面橡胶盖子硫化时间短所以橡胶寿命短于是电解液慢漏造成漏电增加击穿容量变小。发热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