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控仪表拆解

楼主(2017-03-27):
未使用计量IC

网友:
这个是测量电流电量的吗?都有什么功能啊

网友:
国产仪表,也就那个样子,拆解意义不大,难道这个也要仿?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了。

网友:
奇怪,今天早上看到几个新帖的 图都挂了

网友:
楼主,不要上传原始大小的图片,网络和服务器压力山大啊。

网友:
图挂了,补充字数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图挂了,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

楼主:
图片 没上传上去

楼主:
图片重新上传!

网友A:
交流精度要求一般都不高,应该是用内部ADC采集然后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精度要求一般都不高,应该是用内部ADC采集然后计算的。

是的  内部12bit adc 采样的

网友B:
用过F1的AD还不错,不过F4,F7跳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F1的AD还不错,不过F4,F7跳动太大

跳动太大  什么意思?

STM32F103有内置RTC,设备没有使用内置的,使用的外置的R8025,内置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交流精度要求一般都不高,应该是用内部ADC采集然后计算的。

锐能微,钜泉的AFE白菜价呀,上次一个客户说可用于PV,直流桩的RN7092,¥1.2 @EAU 100K,顿时收起了想跟客户提ADExxxx的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锐能微,钜泉的AFE白菜价呀,上次一个客户说可用于PV,直流桩的RN7092,¥1.2 @EAU 100K,顿时收起了想跟 ...

仪表中使用了 三相电压 三相电流  6个通道

TLC2274AIPW 四路 运算放大器     只有4通道啊

电压采集不用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锐能微,钜泉的AFE白菜价呀,上次一个客户说可用于PV,直流桩的RN7092,¥1.2 @EAU 100K,顿时收起了想跟 ...

锐能微,钜泉的比 ADE差别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锐能微,钜泉的比 ADE差别大吗?

大客户那,价格可以相差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客户那,价格可以相差10倍。。。

我想知道 性能差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仪表中使用了 三相电压 三相电流  6个通道

TLC2274AIPW 四路 运算放大器     只有4通道啊

这个可以试试我们ADE9078,呵呵,如果量不是很大,且项目预算比较宽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试试我们ADE9078,呵呵,如果量不是很大,且项目预算比较宽裕~

锐能微,钜泉

貌似  钜泉 用的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 性能差距?

奥,这个自己两个datasheet比Max,最恶劣情况下的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试试我们ADE9078,呵呵,如果量不是很大,且项目预算比较宽裕~

我们用的ADE7878  可以实现录波的功能

网友D:
从来都是外部adc+fft算法搞定,用计量芯片的估计没怎么深入研究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来都是外部adc+fft算法搞定,用计量芯片的估计没怎么深入研究算法

外部adc+fft算法  成本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动太大  什么意思?

STM32内置的RTC不是太准,而且功耗大。RX8025内置晶振,还是很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adc+fft算法  成本高不少

看你测量精度要求的,我们一般标称0.1%,实际指标都在0.02%

网友:
一般0.5%的表我们就直接用STM32内置ADC就可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