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电量能否通过电压判断?

楼主(2017-03-27):
手头一个项目是用干电池供电的,想要实现电量检测功能,不知道可否通过电压判断电池电量?如果用户更换其他牌子的电池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可以,普通的干电池,一般新的空载电压1.5~1.6V,正常工作时能维持在1.5V,快没电了会逐渐下降,到1.4V以下多数情况就可以认为没电了,但是一些耗电比较小的设备,如遥控器、石英钟,可以一直工作到1.2V左右

网友B:
可以,只是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普通的干电池,一般新的空载电压1.5~1.6V,正常工作时能维持在1.5V,快没电了会逐渐下降,到1.4V以下 ...

不同品牌,是否有影响?主要是担心用户更换其他牌子的电池,放电曲线差别太大,不知道这个担心是否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是不太准

嗯,不需要太准,就是担心不同品牌得电池放电曲线差别太大,标准不好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需要太准,就是担心不同品牌得电池放电曲线差别太大,标准不好定 ...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不同品种的电池可有完全不同,一些曲线初始平直的就完全不能用这个方法;
最常用的可以就是手机了,都是指定电池才准,有些是测试电流的方式计算电量使用情况,比较通用,也限于可充电的,小产品不适合

网友:
差别很大。2元一节的南孚,和1元钱4节的普通碱性电池差别大了去了。

网友:
电池的内阻不一样,不好测。可以试试加个负载测带载电压。

网友:
差别很大的,基本上只能是属于毛估估的估测,如果碰上垃圾电池,就很容易出现那种手机电池用旧之后的情况:充完电,满格,接一个电话,就剩一格了..........

网友:
基本没法判断的。 不同电池不一样  碱性电池  碳性电池不一样  可充电的镍氢的更不一样

网友:
低于某个电压值显示提醒客户换电池就行了,干电池没必要显示电池容量,能用干电池供电的产品属于低功耗产品,几个月不用换电池,不像手机

网友:
算真实容量需要很多参数,建议产品定型后自己测试下实际的电压和使用时间,之后做张表放程序里

网友:
搭车问 电池电量检查芯片。。。  类似2032这种  或者100mAH以下的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