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机电话摘机就是免提是什么地方的毛病?

楼主(2017-03-27):
一个座机电话,话筒摘机就是免提状态,其他拨号,通话等功能都好用,这个电话是全分立元件,已经测量叉簧是好的,请问大约是其他什么地方的毛病。有没有修座机电话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一个吧,这么便宜

网友:
换一个吧,这么便宜
支持一下我们做电话机的吧

网友A:
叉簧喷WD40,不行就换一个新的。

网友:
我记得以前修过是叉簧不好引起的,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换个开关更环保呀

网友:
难道是 免提的那个按键短路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
应该不是叉簧接触不良,应该是里面的切换开关三极管击穿了。不过这有必要修吗。支持直接买个换了得了

网友: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这么便宜

网友B:
查了一下 包邮25 还想怎么样啊

网友:
叉黄开关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 包邮25 还想怎么样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电话却是不贵,扔了也不心疼。但是做为一个单片机开发人员,坏的电器要是扔掉,不自己修是不是觉得打自己的脸。
另外自己对模拟电路,电话的电路不是很懂,修这个小毛病还能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
毛病我猜是13楼说的,三极管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叉簧喷WD40,不行就换一个新的。

WD-40对塑料有缓慢的腐蚀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D-40对塑料有缓慢的腐蚀哦。

WD40不是说对大部分塑料都没影响吗

网友:
叉簧是双联开关,坏一联应该这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电话却是不贵,扔了也不心疼。但是做为一个单片机开发人员,坏的电器要是扔掉,不自己修是 ...

也可能是听筒坏了,你换个听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不是说对大部分塑料都没影响吗

假货很多的,那才没影响的。

网友:
1、叉黄开关接触不良,2叉黄旁边的三极管检查一下有没有坏

楼主:
电话主板查了又查也没查出毛病,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听筒的RJ11头里面长时间不用,氧化变绿了,接触不良,清理后电话好用了。
25楼猜的非常接近了。谢谢大家的关心。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