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ip 连接外网TCP服务端失败

楼主(2017-03-27):
求助:uip 连接外网TCP服务端失败,我在局域网内部是可以正常连接和收发数据的,但是把tcp的服务端改为外网的就连接不成功了。外网的ip的固定Ip的,不需要dns域名解释。

网友A:
网关地址设置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关地址设置了没

网关地址是这个吗?
uip_ipaddr(ipaddr, gw[0], gw[1], gw[2], gw[3]);
uip_setdraddr(ipaddr);

我是自动获取ip地址,获取的ip地址是  192.168.1.121,网关的地址是192.168.1.1, 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先找个网络调试助手测试下网络.  或tracert命令测试下网络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当时移植igmp的时候,过滤组地址搞错了,把云端的ip都当成组地址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