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一下我做的DTU

楼主(2017-03-27):
之前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660865&extra=

希望不要被定义为广告贴,整体还是符合电工思维的哦,大家有问题都可以交流,希望是一个DTU交流贴,使用者还是设计者都可以。

断断续续的还是把第二版本搞完了,写了一个简单的使用手册,后续会开发一款配置工具。
干活不多,算是设计思路分享和一些过程记录吧,图片可以看到整个的设计方案和相关细节。
还是原帖中的结构,之前的帖子中有第一版本的原理图,这个版本改进了一些地方,模块上把其他的引脚也接到407上去了。
同时电源改进为开关电源,使用ti的tps54331价格还合适,性能也不错,有机会上传电源测试部分的示波器图形,纹波还行整体比较稳定。
从图上看用料还是足的,固态电容和钽电容,芯片外围该加的都加了。

目前支持rs232和rs485接口,另外再咨询一下坛友们,直接共用一个UART需要如何设计呢,现在是二选一,中间是0R跳开的。
我测试了收发分别受影响,RS232和RS485同时接在一路UART上的话,485会影响232的接收但发送正常,232会影响485的发送但接收正常。

使用手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采用简易的AT指令配置DTU,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四条指令即可完成配置。
进入配置模式--->配置远程IP--->配置远程端口--->退出配置模式

正面1

背面1

正面2

正面3

背面2

样品焊接,自己焊接的,吸了不少焊锡的烟,请问坛友有什么推荐的可以把这个烟抽走的设备么。

选型表格

配置格式风格

最后是用户手册,比较简陋,基本够用,谢谢各位。

网友A:
竟然用407.。。。。一个DTU而已

网友B:
800C什么价位?
模块内部没有协议栈?
能否上传一个模块规格书,马上要用一个模块,论坛有代理联系我。

网友C:
用407 ,,不如增加个CAN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00C什么价位?
模块内部没有协议栈?
能否上传一个模块规格书,马上要用一个模块,论坛有代理联系我。 ...

什么价已经不重要了,人家407都用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价已经不重要了,人家407都用上了

用407有点挺奢侈呀

网友:
什么价位

网友:
407应该跟sim800c差不多价格了吧

网友F:
SIM800C已经带TTL串口了,加407是做什么用?

网友G:
竟然用407.。。。。一个DTU而已

用个030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407.。。。。一个DTU而已

看来是杀鸡用牛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C什么价位?
模块内部没有协议栈?
能否上传一个模块规格书,马上要用一个模块,论坛有代理联系我。 ...

simcom官方网站有资料
就不传了,内部有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07 ,,不如增加个CAN接口

很好的建议,谢谢
后续添加一个ISO1050隔离的CAN接口

楼主:
209这个价格还合适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209这个价格还合适么

成品售价209??
您吃啥喝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07有点挺奢侈呀

是的
再三考虑还是选择了407
后续可替换其他模块3G或者其他,目前CDMA已经兼容,可直接替换

楼主:
209每台应该不太贵吧,有量还能降价

网友I:
485接口那的三极管方法自动切换不太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M800C已经带TTL串口了,加407是做什么用?

内部的毕竟算不上市dtu
407可以做蛮多事情的

其实很多模块厂家的sdk我都有的,而且实际产品上直接用sdk开发过的也不少
目前很多costdown的dtu都直接用sdk开发的,基本上是模块厂家直接给的技术支持,加上他们对dtu的认识,这样产品就出来了
整体这种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合适某些场合使用

这个407+module的方案我也是再三考虑的,等哪天有空我再发帖讨论这个事情。
sdk内部直接干都是socket等,开发dtu相比这种更容易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209每台应该不太贵吧,有量还能降价

看我头像上这一款,我们的远程模块,单价1800
也是2G的哦
(3G4G有线网的从2千多起)
虽然我的成本肯定比你贵,但毕竟2G的模块用再好的元件又能贵到哪里。。。。。
我们比你这个贵的钱,实际上大部分都贵到软件里面去了~
这样的价格才可以撑得起一个商业公司,给客户提供好的服务,让自己的产品可以值这个价~

好希望楼主也可以学习以质优取胜,不要以价廉取胜。低质低价的东西只会搞乱整个行业,谁也没钱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用407.。。。。一个DTU而已

用个030就够了

嗯 是的
有一些其他的考虑,没有选择低端mcu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品售价209??
您吃啥喝啥啊??

哎,现在也就是想有人看得上  可以长期配合一把
没有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485接口那的三极管方法自动切换不太同意。

哦  请问一般是如何做的  直接提供dir给客户还是可选的
这个看来还得调研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哎,现在也就是想有人看得上  可以长期配合一把
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就更不应当做低质低价产品去拼量。
想活下来就得做出自己的特色。要知道小量的客户对单价根本不在意的。功能好用是第一要求。
我们远远贵过所有的常规DTU,但在小批量情况下我们很好卖~
(超大批量我们也没指望,各做各的领域吧。传统的非智能DTU对付大批量还是便宜,这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我头像上这一款,我们的远程模块,单价1800
也是2G的哦
(3G4G有线网的从2千多起)

嗯 完全同意
行业软件+经验是附加值
我现在就是试试水。。很业余

上次弄的RTD基本硬件稳定了,谢谢你的很多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资源就更不应当做低质低价产品去拼量。
想活下来就得做出自己的特色。要知道小量的客户对单价根本不 ...

你这个DTU还挺差异化的
应该算是RTU相关的吧

网友:
407都可以用来搞伺服驱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DTU还挺差异化的
应该算是RTU相关的吧

我们从来都宣传自己不是DTU啊。我们也不能当作普通DTU那样的使用。
用我们的模块你根本就不能自己编写服务器端(就像正常DTU那样)。也不需要自己编写。。。
我们便宜的模块也不允许你直接透传PLC数据,所有的数据都是我们模块自己处理的,用私有协议与我们的云端相连

我们自带所有的一切,包括服务器端,OPC,组态软件,网页系统等等。第三方接口也是跟我们服务器连接的(给第三方的是标准HTTP接口)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DTU还挺差异化的
应该算是RTU相关的吧

即使客户只买我们一个最便宜的版本,他也可以免费享用我们的完整的全套软件功能:
包括完整的多功能短信报警,拨打电话,内置标准网页,OPC,组态软件(当然得自己做画面,我们不负责帮你画 ),标准手机APP
还有额外的http扩展接口,供第三方自己开发APP或者开发自己的网页系统,或者自己做图形网页。

如果用普通DTU,就得自己写这些全套软件,早就把人累死了。小量情况下到哪里找人给你做这些
专业用DTU给人做项目的那些人都是只接行业性大单的,因为小单他们没法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即使客户只买我们一个最便宜的版本,他也可以免费享用我们的完整的全套软件功能:
包括完整的多功能短信 ...

厉害,就知道很多在线的环保检测设备和电力设别上面都是有DTU的,但是一般电力是有电力专门的传输协议的,环保用的是HJ212协议,如果你再针对特殊行业做定制化的支持的话估计销量会更加好。DTU除了软件之外还有硬件的稳定性,因为使用DTU的设备很多都是在偏远的地点的,如果坏了出去运维一次的成本比一个DTU的价格都要大,因此DTU需要的是稳定可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即使客户只买我们一个最便宜的版本,他也可以免费享用我们的完整的全套软件功能:
包括完整的多功能短信 ...

对啊
你们这种应该不能称dtu了,属于有附加值的数据传输产品
现在用http接口开放给客户这种有市场?
服务器我也能搞的还算在行,后台相关的更得心应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厉害,就知道很多在线的环保检测设备和电力设别上面都是有DTU的,但是一般电力是有电力专门的传输协议的 ...

稳定性第一
针对特殊行业应用定制是个非常好的出路

网友K:
407用的够狠~~~~~SIM800C这种模块 DTU用片STM8都闲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K:
407用的够狠~~~~~SIM800C这种模块 DTU用片STM8都闲浪费。。。。

是的,以前用sdk开发的产品代码

正是因为都搞过,才能选择合适的U,看看DTU是简单的,其实要做一款足够稳定的DTU确实有很多挑战
当然用stm8也能实现功能,但是软件框架上有太大的差异了
直接用内置sdk开发dtu外部的U都省了,但是得考虑产品系列化,可更迭,所以一个好的架构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是一锤子的开发,省得后期太累了,对于硬件类的东西,我才刚开始弄,不是很专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啊
你们这种应该不能称dtu了,属于有附加值的数据传输产品
现在用http接口开放给客户这种有市场?

当然有市场啊,没人要的东西我们干嘛去做。
已经有好多人用我们http接口做手机app了,真的能做岀很炫的效果!比我们官方app好看多了…
我们自己并不善长做漂亮的app,但我们精通各种plc协议。反过来,市场上找做app的人太容易了,而那些人并不会做各种plc通迅协议。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我们这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厉害,就知道很多在线的环保检测设备和电力设别上面都是有DTU的,但是一般电力是有电力专门的传输协议的 ...

我们并没有你说的那个环保协议,但我们已经在很多环保项目里用了。
用户买几个我们模块就能做岀几个站点,网页也有了,主控组态软件什么的我们都有了,都不必用盗版组态(不习惯我们组态也可以用盗版wincc组态王等等),就是我们标配的全套。
简简单单搞定,即使很小规模的都能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这个DTU还挺差异化的
应该算是RTU相关的吧

209  太低了!  100个才多少钱,最多你一个月工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209  太低了!  100个才多少钱,最多你一个月工资

我想说的正是这个。
传统的DTU大厂,比如四信,一个主流产品该卖什么价,你想想。。。
你卖这个价,如果不是很大批量的产品,何必花时间来做它…
随便找个地方上班也比这挣的多啊…
但很大批量的也不会找到你。
你能做的必须是找差异化,争取卖高价

网友:
:-),我就是看看大牛讨论,mark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com官方网站有资料
就不传了,内部有协议栈

你的产品不是用AT模式(不用内部协议栈)?兼容3G模块需要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M:
DTU类行业也做了5年,不过是做专有功能的,现做消费类,如果拼价格楼主是拼不过消费类的,楼主还提个价以服务为主吧.拼价格真没优势

网友N:
东西不错,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外壳是从哪里买的呢,能给指点指点吗。想用这个外壳做点其他东西。

网友O:
可以使用模拟开关切换使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产品不是用AT模式(不用内部协议栈)?兼容3G模块需要什么特别的吗? ...

目前我有两个版本的软件在维护
ppp方式的是第一版本就规划过的
目前也搞了一版at的,at是为了兼容3G/4G,当然速度相对慢一些,也非所有的模块都可以适配
算是一个折中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DTU类行业也做了5年,不过是做专有功能的,现做消费类,如果拼价格楼主是拼不过消费类的,楼主还提个价以服务为 ...

谢谢 您的建议,确实是这样的,如其他坛友给算的100台还不够一个月工资的

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了下,他们有需要,直接拿走一部分货
价格也挺好的450,看来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后续看看是否可以深入了解他的行业,帮忙搞点附加值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东西不错,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外壳是从哪里买的呢,能给指点指点吗。想用这个外壳做点其他东西。 ...

加一些dtu群 里面有做配套的,很多做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使用模拟开关切换使用串口

嗯,对这种方式肯定是可以的
我想了解下这种方式是否是主流的做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209  太低了!  100个才多少钱,最多你一个月工资

一语惊醒  谢谢建议

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卖,找到路子就好了,服务和质量才是关键
后续会看看是否可以深入哪个行业一起配合下,做点附加值开发,品牌暂时是做不到的
慢慢做吧,坚持做吧 产品总有被认可的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说的正是这个。
传统的DTU大厂,比如四信,一个主流产品该卖什么价,你想想。。。
你卖这个价,如果 ...

有没有你们看不上的客户呢,可以介绍给我
我做不了的 也可以介绍给你

网友P:
SIM800C 可以支持EAT,片内资源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P:
SIM800C 可以支持EAT,片内资源很丰富。

是的,但是这种开发不能持续化,所以我放弃了
sdk可以用来做定制化开发,做通用产品用sdk只有一个触发点costdown
可以看35楼,我采用内置sdk开发mqtt的代码片段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你们看不上的客户呢,可以介绍给我
我做不了的 也可以介绍给你  ...

如果小批量没有开发能力的,最佳选择是我们这种所有功能都自带的模块。反正这种情况下硬件单价根本不是大头。随便找人定制一点功能,系统集成的成本都是用万来算的。

我们看不上的客户都是拼命要低价但是自己又很可能没有开发能力的,其实用啥都做不好。
要便宜只能用DTU做最简单的应用:通过固定ip接个组态软件。别的啥高级功能都没有
但是即使这种应用,你这个东西跟四信啊宏电啊这些大牌子DTU相比又有什么优势呢?
不要说你比人家便宜一点点钱哦!
淘宝上满天飞的比你更便宜的~

这是实话。

大批量有开发能力的客户,才有权力在降低单价和做出好东西之间权衡。
这种客户的首选会是大牌子的普通DTU,自己要什么功能就写什么功能。
毕竟你的软件再复杂也只需要写一次,软件成本可以分摊到所有站点,用的站点越多越合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这种开发不能持续化,所以我放弃了
sdk可以用来做定制化开发,做通用产品用sdk只有一个触发点c ...

老大,这点钱的东西还值得costdown???
一年预备卖多少个啊?
计算:每个单片机35块钱成本,要省出一个工程师的工资10000*12,每年得卖出3400个才值得!

想在行业中活下来,就要现实一点。量不大的情况下最佳选择是CostUP
不是costdown!
你UP一点cost,给最终用户节约一点系统集成的成本,对客户来说要合算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大,这点钱的东西还值得costdown???
一年预备卖多少个啊?
计算:每个单片机35块钱成本,要省出一个 ...

是的 我是指那些坚持用sdk开发dtu的 出发点是costdown
不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小批量没有开发能力的,最佳选择是我们这种所有功能都自带的模块。反正这种情况下硬件单价根本不是大 ...

谢谢 分析的很透彻,受益匪浅
确实和宏电 四信相比 除了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和淘宝上低价格的相比我只能厚着脸皮说我的比他们稳定,但是谁信呢

产品定位很尴尬,目标用户好像都不太合适
小量的喜欢你这种产品,大量的喜欢大品牌
有的的时候理想还是很理想,现实就太...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分析的很透彻,受益匪浅
确实和宏电 四信相比 除了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和淘宝上低价格的相比我只能厚 ...

我们看不上的客户,给你了你也看不上(买两个几百块钱的东西,自己不会用还天天烦你,还想让你免费给他做软件)
或者干脆这些人还看不上你(只认宏电四信这些大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看不上的客户,给你了你也看不上(买两个几百块钱的东西,自己不会用还天天烦你,还想让你免费给他做 ...

请把这种天天烦我的客户介绍给我
当然如果时间允许我帮他开发后台

网友:
焊烟退散!排烟设备改造第二季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2826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买焊接吸烟仪,一定要买起码50W(瓦)以上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8389

为了不闻焊烟,工作室加装了通风管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2237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分析的很透彻,受益匪浅
确实和宏电 四信相比 除了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和淘宝上低价格的相比我只能厚 ...

赶紧开始做差异化吧!
通用DTU的行业早就被做烂了,小厂家完全不值得去做。
只有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存活下来。

想想还有哪些需要类似DTU的行业,这个行业里面常规DTU不好用或者常规DTU得让人二次开发,很不方便。
那么你把针对这个行业的各种东西都做齐了,一起打包来卖。
这样单价完全可以高一些,大家都有钱挣。

给举你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给某个养鸡场做了不少系统,后来有一天他们的量大了,然后就找人定制了一个专门针对养鸡场的控制器。单价明显低于我们,功能恰好满足养鸡场需要(我们更多的功能对养鸡场也没意义 )。以后就再也不买我们的了。
我们也无话可说,因为我们通用产品明显在特定领域竞争不过专用定制产品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把这种天天烦我的客户介绍给我
当然如果时间允许我帮他开发后台

哈哈,您真以为他愿意花钱让你开发后台?
图样图森破~
他想要一个定制的后台,但是不愿意出开发费!只会告诉你“我未来每年有多少多少量,你能不能先给我做个后台系统让我这两三台机器可以用”
你做吗???

网友H:
对全定制产品来说,管理两三台设备的后台跟管理两三百台设备的后台,开发人员需要的时间精力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但客户不会这么认为。
他只有两三台的时候就想让你做后台了。你要是不做,就不可能有后面的生意(后面的几百几千台不管是真是假)
你要是做了,99%情况下后面是没有那几百几千台大订单的,你白做了那个后台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对全定制产品来说,管理两三台设备的后台跟管理两三百台设备的后台,开发人员需要的时间精力实际上是完全一 ...

好像经常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你的选择是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像经常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你的选择是不做?

因为我们不是DTU啊,我们没有这个麻烦。
我们的后台系统是早已做好的成品,而且是可配置的。硬件买到手,就自带了一切东西,包括标配的网页系统和管理后台。
即使你买1个设备,也能拥有自己的后台
等你量大了,再自己找人开发定制的后台吧,小量情况下用我们标准版的后台系统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全定制产品来说,管理两三台设备的后台跟管理两三百台设备的后台,开发人员需要的时间精力实际上是完全一 ...

支持,20%的低性价比客户会占用你80%的时间

网友Q:
板子的layout很一般,你确定你的RE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Q:
板子的layout很一般,你确定你的RE能过?

是的,后面会改版,做一些调整
layout确实不太好,有的时候看着layout的不错 板子出来一看差别还是很大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这是未铺铜之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您真以为他愿意花钱让你开发后台?
图样图森破~
他想要一个定制的后台,但是不愿意出开发费!只会 ...

哈哈 看客户诚意了,要是我打动了他呢
单纯一点就想找个客户配合下,实打实的沟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全定制产品来说,管理两三台设备的后台跟管理两三百台设备的后台,开发人员需要的时间精力实际上是完全一 ...

之前有计划搞一版内置mqtt协议的dtu的,后面看了下行业
基本上还是互联网公司会用到,传统的dtu行业很难接受
您了解mtqq么,给点建议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计划搞一版内置mqtt协议的dtu的,后面看了下行业
基本上还是互联网公司会用到,传统的dtu行业很难 ...

不了解。
我只知道,如果你做了个完全使用标准协议的dtu,那么就又陷入了跟人拼价格的泥潭。请想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计划搞一版内置mqtt协议的dtu的,后面看了下行业
基本上还是互联网公司会用到,传统的dtu行业很难 ...

假如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使用MQTT协议的DTU,那么你怎么说服客户不要去换别的更便宜的也支持MQTT的竞争对手的产品
这种更换几乎是0成本哦!
后果是谁做的便宜就用谁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当然有市场啊,没人要的东西我们干嘛去做。
已经有好多人用我们http接口做手机app了,真的能做岀很炫的效 ...

http接口我也觉得很好,很方便,像物联网的restful api也是基于http的多灵活啊,管它终端是什么,只要你能上网,那肯定支持http吧,
……相对来说mqtt就得实现终端上mqtt的协议,当然也有mqtt的好处

网友H:
引用 网友R:
http接口我也觉得很好,很方便,像物联网的restful api也是基于http的多灵活啊,管它终端是什么,只要你 ...

没错。
一切能上网的东西肯定支持HTTP,
但是说到MQTT,我非常怀疑90%以上的手机APP开发者和网页开发者都不会
弄个大家都不会的接口协议,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
一切能上网的东西肯定支持HTTP,
但是说到MQTT,我非常怀疑90%以上的手机APP开发者和网页开发者都 ...

用现在的眼光看
http毕竟还是太传统的了的
mqtt或coap更适合我个人感觉
coap也是restful风格的接口,很多大的厂家都开始集成了
华为的iot大平台全线支持

当然MQ有MQ的好处,缺点也是如您所说,还没有普及到http这种程度
相比而言pub/sub和http相比优势更大一些
当然还是没有http这么普及,所以也...

楼主:
引用 网友R:
http接口我也觉得很好,很方便,像物联网的restful api也是基于http的多灵活啊,管它终端是什么,只要你 ...

对于传感器而言coap或者更适合
http相对还是太重了 不能覆盖全部
不过restful风格也是被大多数it人员接受
目前基本上都是http+json这种搭配的多,那开发一个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现在的眼光看
http毕竟还是太传统的了的
mqtt或coap更适合我个人感觉

你完全不需要考虑是否方便你自己。不管对你多费事,都是你应该做的工作。
第一要求就是让买家简单!
人家花高价买你的模块不就是图个软件开发简单嘛
至少对我们模块来说,就是这样的。我们贵,但让你简单~
小批量情况下开发费远远高于硬件费用。你让人简单就是给人省了钱。

网友S:
引用 网友H:
我想说的正是这个。
传统的DTU大厂,比如四信,一个主流产品该卖什么价,你想想。。。
你卖这个价,如果 ...

比较贵的是宏电,以前用的他们的7710,,800-900价位,7118,,1000元价位,,,不过用起来确实好使的很,,故障率也就1%内,

后来用他们的7210,,卧槽,价格便宜到500了,但故障率高到20%以上了.

四信的价格相对便宜,  赢翰通和宏电价格差不多,稳定性感觉也差不多.

simcom800c这个芯片如何,自己做的模块用西门子的mc52i感觉略贵, 800c淘宝看才20/30元.

网友S:
楼主这209,,低价不见得有市场,宏电的7710等,自己有一套完整的协议库,并配有调试中心软件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S:
比较贵的是宏电,以前用的他们的7710,,800-900价位,7118,,1000元价位,,,不过用起来确实好使的很,,故障率也 ...

20-30有什么意义呢~
最贵的2G模块,也就是我们用的Gemalto(原西门子)的BGS2,也就不过六十多块钱而已。
卖大几百或者上千的成品,何必在乎这一点价钱!

我们用了那么多年的BGS2,除非被雷劈了,否则几乎不会坏!我认为用贵的模块很值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S:
比较贵的是宏电,以前用的他们的7710,,800-900价位,7118,,1000元价位,,,不过用起来确实好使的很,,故障率也 ...

宏电以前用的是跟我们一样的西门子模块。现在就不知道了。
唉,这种大厂何必要去省这个成本来降低可靠性呢?
工业品的可靠性比成本重要多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后面会改版,做一些调整
layout确实不太好,有的时候看着layout的不错 板子出来一看差别还是很大的 ...

3D效果不错
Layout一般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宏电以前用的是跟我们一样的西门子模块。现在就不知道了。
唉,这种大厂何必要去省这个成本来降低可靠性 ...

宏电的7710就是西门子模块,一直都是,,7118是摩托罗拉的,更牛逼,,

你这个BGS-2,,封装挺小的,一直没找到资料...

我们现在还在用mc52i-r3,感觉挺老了,价格70-80了,,,,而且怀疑买的是翻新货.

网友S:
引用 网友H:
20-30有什么意义呢~
最贵的2G模块,也就是我们用的Gemalto(原西门子)的BGS2,也就不过六十多块钱而已。

很多时候不是坏,而是丫的不稳定,,,四信的一次返回来几十台,,,大部分重启就解决问题了,小部分返厂刷固件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宏电的7710就是西门子模块,一直都是,,7118是摩托罗拉的,更牛逼,,

MC52早就停产好多年了,就是被BGS2取代的。之前对MC52的软件啥也不用改,直接就能换到BGS2上,所有的指令都是兼容的,只是需要改硬件。
资料什么的你可以找代理商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S:
很多时候不是坏,而是丫的不稳定,,,四信的一次返回来几十台,,,大部分重启就解决问题了,小部分返厂刷固件解 ...

哈哈,宏电7710好像还在生产啊~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啦!
厂家同时有两种,一种是贵一点但是更可靠的,另一种是便宜一点但不可靠的。
最终你选了便宜的,所以也不能怨他不稳定,要稳定请用钱来换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宏电以前用的是跟我们一样的西门子模块。现在就不知道了。
唉,这种大厂何必要去省这个成本来降低可靠性 ...

你们有没有一款最简单的产品,可以有一个io 发出pwm,然后可以远程控制pwm频率? 要便宜 因为有量

网友O:
引用 楼主:
嗯,对这种方式肯定是可以的
我想了解下这种方式是否是主流的做法呢

我用过,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跳线帽调一下就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们有没有一款最简单的产品,可以有一个io 发出pwm,然后可以远程控制pwm频率? 要便宜 因为有量 ...

没有。
想量大又便宜,所有的通用产品都做不到。请找人定制。
我们带IO的只有8入4出这一种,所以肯定不符合你的“便宜”标准。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哈哈,宏电7710好像还在生产啊~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啦!
厂家同时有两种,一种是贵一点但是更可靠的,另 ...

便宜还是贵,是项目决定的,也是客户那边选择的,,,,愿意花大价钱,就上千元的dtu,不愿意花钱,那就几百块的dtu

网友H:
引用 网友S:
便宜还是贵,是项目决定的,也是客户那边选择的,,,,愿意花大价钱,就上千元的dtu,不愿意花钱,那就几百块的dt ...

几百块钱的,后果是20%故障率,你认为这真的可以接受吗??
为这些返修和维护,又要搭进去多少钱?
唉,这就是人性啊。。。
总想省小钱,结果亏了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这209,,低价不见得有市场,宏电的7710等,自己有一套完整的协议库,并配有调试中心软件等. ...

是的,dtu行业里面的这些都看过他们的产品
宏电有自己的协议封装DDP,用那个相对稳定性是非常高的,也是经验积累了
关于稳定性硬件和软件磨合好效果都还可以的
做好两个点,缓存和重连机制是核心
其他的都还好说
宏电现在做的非常大,有自己的平台,东西做的没得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几百块钱的,后果是20%故障率,你认为这真的可以接受吗??
为这些返修和维护,又要搭进去多少钱?
唉, ...

有的是做那种Z.F.的骗钱的项目的,只要有官员来演示一下的,当然是越便宜越好,省下的都是自己的,但是真的做产品的话当让是要求稳定的,如果设备在偏远地区的话设备坏了运维一次的成本太高了。结合自己的市场目标客户,做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价格合适的产品。看了您做的产品介绍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过,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跳线帽调一下就切换

谢谢  请问用的哪颗料mux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的是做那种Z.F.的骗钱的项目的,只要有官员来演示一下的,当然是越便宜越好,省下的都是自己的,但是真 ...

稳定不稳定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情
哪有价格高就一定稳定的道理哦
还是要专注产品本身  redroof的东西看起来还是很好的,有空搞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的是做那种Z.F.的骗钱的项目的,只要有官员来演示一下的,当然是越便宜越好,省下的都是自己的,但是真 ...

说得有理。
要是用于长期运行,明知道这种售后返修率早就亏死了。
那些便宜货能想到的用途真的只有拿来骗钱了
只是偶尔开一下给人演示。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我们并没有你说的那个环保协议,但我们已经在很多环保项目里用了。
用户买几个我们模块就能做岀几个站点 ...

profibus, profinet,erthercat, ehthnet/ip , canopen, modebus-tcpip,ppi 都支持吗?
如果全部支持,你们卖到2000以上还真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profibus, profinet,erthercat, ehthnet/ip , canopen, modebus-tcpip,ppi 都支持吗?
如果全部支持,你 ...

profibus没意义,因为我们是主机。对西门子300和400那个本机串口,请用MPI模式即可。
西门子200可用PPI,我们支持完整的多主机PPI模式,但只限于西门子原装屏和威伦的屏(其他小厂的屏没有正确实现多主PPI协议,只能单独占用PLC一个口)
西门子全系列的原生网络协议我们都支持,包括200,Smart,300,400,1200,1500在内
其它所有主流PLC的串口原生协议我们都支持。万一有我们不支持的偏门PLC,他们自身都会支持ModbusRTU,所以也没问题。
一些主流PLC的原生网络协议我们也支持。如果有我们不支持的,那么对方应当支持最常见的ModbusTCP。
这些够了吧
我们没有CAN接口,而且也没有见到这方面需求。
其它那些实时以太网都不支持,因为远程数传不指望实时。。。。

网友V:
这么大一个407,IO都没用了几条,浪费啊,结果价格才209¥,唉。
我还是继续折腾破5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么大一个407,IO都没用了几条,浪费啊,结果价格才209¥,唉。
我还是继续折腾破51吧 ...

哈哈,我们卖1K多的低端型号里面装的还是STM32F103呢
卖2K多的高端型号里面才是TM4C129,差不多相当于ST的407
1K多的型号没有网口,只有2G,但所有能做的串口协议倒是做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比较贵的是宏电,以前用的他们的7710,,800-900价位,7118,,1000元价位,,,不过用起来确实好使的很,,故障率也 ...

宏电这种, 用的什么GPRS模块?

编辑:刚看帖没刷新,看您下面有谈是西门子的模块。

另外还想问下,宏电用的什么mcu呢?

网友W(2017-05-27):
引用 网友X:
奇怪 最近好几个人用这款板子问我技术问题。

哎呀   你怎么也在这里    淘宝了你的东西   问过问题   半天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W:
哎呀   你怎么也在这里    淘宝了你的东西   问过问题   半天没有反应

谢谢你的支持,没反应的时候比较忙。直接打我电话咯!

网友:
看这还不错啊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2017-11-02):
引用 网友H:
看我头像上这一款,我们的远程模块,单价1800
也是2G的哦
(3G4G有线网的从2千多起)

老哥的产品使用的 lwip ppp还是用的at指令的方式啊?
at框架感觉写好好难。

网友Y(2018-04-26):
楼主的DTU怎么没看到,dtu的设备ID号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的DTU怎么没看到,dtu的设备ID号

请看后续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6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