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4经常重启,大家有这个情况吗?

楼主(2017-03-27):
我的note4最近在使用一段时间手机稍有发热就卡死和重启,重置系统安装几个简单的应用还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大家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
木有这种情况(note4国行6.0系统未root)

网友A:
以前有,后来不重启了,估计是软件不兼容,看看你装了什么别人用不到的软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后来不重启了,估计是软件不兼容,看看你装了什么别人用不到的软件 ! ...

重置后没安装其他软件也是一样,没发热还能正常使用,手拿着感觉到有点热,就卡,卡严重的就重启。

网友:
肯定是手机有问题了

网友B:
用多久了?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以前的手机接内存卡,整天会发热
现在的note4没发现什么情况
还有刚开始的时候是导航没星
系统刷了官方的5件套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久了?电池不行了吧?

手机用了两年多了,电池是JD刚买的电池,应该是正版!!

网友(2017-08-04):
楼主的N9100修好了么?我的也出同样问题了,放那里一个钟不动,唤醒很大机率变卡,然后重启。极度怀疑字库出问题了。

网友:
卡拨了试。我曲屏片NOTE4用了三年,没有问题。有一次,忘记什么故障,大约是真卡的故障卡,或者重启故障,经过仔细研究是卡的问题。换了卡,好了。现在手机升到原版6.0系统。不ROOT,但是后台程序比较多,用净化大师不能全关不断后台

网友C:
京东的第三方所谓原装电池经常死机,买自营的九十多的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的第三方所谓原装电池经常死机,买自营的九十多的就没事。

我买的是自营的电池,现在闹腾4,不闹腾了,彻底开不了机了,换成c9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note4用了一年多,15%电量的时候经常重启,所以我看到电量掉到20%就赶紧启用超级省电模式,要不就会 ...

电池老化了,15%的电量就自动关机了,我的两个note4电池都是这样,现在准备买第三块电池了,三爽的电池伤不起啊

网友:
花130大洋在X宝买了块二手主板换上,OK了。问了下正规网正,换主板1100大洋,X宝修主板报价200。

网友:
N9100国行,三星内存卡,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年多的note4已经接近报废了  刚开始也是经常重启 后来开机就出现ddi mmc read fail  拔电池好几次才能 ...

牛8就出来了,牛4卖否?缺台搞App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 启动不了 想死的心都有了, 现在也就用来听听音乐, 恢复出厂设置到一半就突然断电, 都没法升 ...

x宝130大洋买二手主板换就可以了。

网友(2017-09-20):
唉才一年京东买的note4 启动不了了 拿到客服去看说是主板有问题,要修主板,唉 坏了的时候正好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