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才能让雕刻机回本

楼主(2017-03-27):
一直想买一台雕刻机,方便自己做四轴的机架,和一些小东西。我按价格算了下,很不划算,但是有台雕刻机后确实做很多都行都很方便。纠结中...
请教各位大神,做些什么能让雕刻机回本。外壳加工?
谢谢。

网友A:
拉去超市门口给手机壳DIY,3天回本,一周翻翻!

网友B:
帮论坛兄弟优惠加工,赚人气,加快成本回收

网友:
黄金首饰加工, 赚废料

网友C:
努力加班写代码就行了,等老板的奖金

我的雕刻机就是这样回本的,因为这个雕刻机使我学到了机械的难度,然后就专心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去超市门口给手机壳DIY,3天回本,一周翻翻!

打手机壳,不是应该用光纤激光打标机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论坛兄弟优惠加工,赚人气,加快成本回收

这个好,既能交朋友,又能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努力加班写代码就行了,等老板的奖金

我的雕刻机就是这样回本的,因为这个雕刻机使我学到了机械的难度,然 ...

请教,难在哪里?你是用来加工什么的?

网友:
快乐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网友:
开个淘宝店,刻章

网友:
烧钱的东西回不了本吧,图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去超市门口给手机壳DIY,3天回本,一周翻翻!

城管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这个以前有讨论   我觉得雕刻双色板可以搞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难在哪里?你是用来加工什么的?

我就  钻个孔 2mm +0.01 的孔

折腾了一个月,最后tmd,花买雕刻机的钱找人钻了

网友:
把雕刻机原价卖掉,迅速回本。

网友:
同样纠结中……

网友D:
干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入门费的概念,入门费是不能记入成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干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入门费的概念,入门费是不能记入成本的。

固定资产当然也要记入成本啊。你为这件事情花了钱,不可能不记的。无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分摊这个成本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固定资产当然也要记入成本啊。你为这件事情花了钱,不可能不记的。无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分摊这个成 ...

花费万把块买一个雕刻机,没必要计入成本或者固定资产吧
花这点钱,就能开始接触CAM,开始学习G代码,了解什么叫三轴联动,知道什么是精度,什么叫误差,什么是形位,什么样的东西是可行的设计,什么样子的设计是愚蠢的。
工件需要翻面加工的时候知道了什么叫做Z轴的垂直度,搂边挖槽的时候知道了什么叫做平行度,开始接触工装夹具,开始懂得金属材料,开始了解机械润滑,开始使用机械制图软件。
开始了解光洁度概念,开始了解什么叫硬度,什么叫强度,什么叫弹性,什么叫应力,什么叫变形,什么叫振纹......
只花了这点钱,就学到了好多机械上的原理,出去吃饭吹牛逼的时候都能高人一等,还要咋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花费万把块买一个雕刻机,没必要计入成本或者固定资产吧
花这点钱,就能开始接触CAM,开始学习G代码,了 ...

一本书几十块钱就学了(前提学得下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花费万把块买一个雕刻机,没必要计入成本或者固定资产吧
花这点钱,就能开始接触CAM,开始学习G代码,了 ...

再PS,实践问题,才需要

网友:
雕几个苍老师,自己用用,方便的时侯候收费让别人用用,估计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本书几十块钱就学了(前提学得下去)

一看你就没玩过,动手时候才知道一把刀都装不正是什么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再PS,实践问题,才需要

你看上某女孩后就会理解一句话,想干和干了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不是你买本书就能学到什么叫做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费万把块买一个雕刻机,没必要计入成本或者固定资产吧
花这点钱,就能开始接触CAM,开始学习G代码,了 ...

前辈说的很有道理,您有什么推荐的教程或者书籍,让我少走弯路呢?谢谢。

网友:
当作为业余者踏上这条不归路,已经不可能回本了。除非你转手给小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看上某女孩后就会理解一句话,想干和干了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不是你买本书就能学到什么叫做快感。 ...

哎呀,这么和谐、靓丽的头像,说出的话这么直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哎呀,这么和谐、靓丽的头像,说出的话这么直白......

我本来也是挺乖的,但是这些年一直在车间和弟兄们一起干活,一来二去的嘴里没有脏话已经不知道怎么讲话了。没办法,我们这些社会最底层人民就是这点素质。

网友:
雕PCB啊,想想打样一次100

网友:
多雕几次就回本了

网友:
想想材料费 工具费 电费 甚至人力成本费用或已经超支了,回本几乎成了奢望。不过,乐在其中,让你有点成就感,或已经在精神上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费万把块买一个雕刻机,没必要计入成本或者固定资产吧
花这点钱,就能开始接触CAM,开始学习G代码,了 ...

和你类似,花5000买了个雕刻机,花1500配了个主轴和变频器,然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学习过程。
机械坑太深,电工陷进去,影响了学习FPGA。。。

网友H:
说白了,只要不是工作需要,就是烧钱,不要想回本,后续刀具,材料费的很,不是工作需要也就是玩玩,过了新鲜劲也就算了,但做东西确实方便,前提是懂,我家的门因和墙壁相撞,把手经常坏,我就用铝自己做了个,从此在没坏过。

网友:
看来兴趣和工作还是不能混在一起
幸好当年忍住了,没有入坑
我居然要感谢一直以来没有钱可以玩的日子,真是日了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  钻个孔 2mm +0.01 的孔

折腾了一个月,最后tmd,花买雕刻机的钱找人钻了 ...

0.01mm不是什么机器都能达到的。

网友:
花钱买个我乐意,干吗要去想回本。人的一生,不是买任何东西都能回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  钻个孔 2mm +0.01 的孔

折腾了一个月,最后tmd,花买雕刻机的钱找人钻了 ...

首先钻孔是粗加工。要求精度一般要再铰孔或者镗孔,不过这么小的铰刀和镗刀实在难找。所以这种小直径的如果是通孔都会用慢走丝、盲孔都会用电火花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白了,只要不是工作需要,就是烧钱,不要想回本,后续刀具,材料费的很,不是工作需要也就是玩玩,过了新 ...

一般在门下方边角会安装 门吸 的,靠它里面的磁铁来吸住门,还有弹簧来缓冲,顺便割开门把手和墙壁。

网友(2017-07-03):
引用 网友D:
花费万把块买一个雕刻机,没必要计入成本或者固定资产吧
花这点钱,就能开始接触CAM,开始学习G代码,了 ...

你说的是对的,我支持你说的内容

网友:
花费万把块买一个雕刻机,没必要计入成本或者固定资产吧
花这点钱,就能开始接触CAM,开始学习G代码,了解什么叫三轴联动,知道什么是精度,什么叫误差,什么是形位,什么样的东西是可行的设计,什么样子的设计是愚蠢的。
工件需要翻面加工的时候知道了什么叫做Z轴的垂直度,搂边挖槽的时候知道了什么叫做平行度,开始接触工装夹具,开始懂得金属材料,开始了解机械润滑,开始使用机械制图软件。
开始了解光洁度概念,开始了解什么叫硬度,什么叫强度,什么叫弹性,什么叫应力,什么叫变形,什么叫振纹......
只花了这点钱,就学到了好多机械上的原理,出去吃饭吹牛逼的时候都能高人一等,还要咋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费万把块买一个雕刻机,没必要计入成本或者固定资产吧
花这点钱,就能开始接触CAM,开始学习G代码,了 ...

高,高论!准备一手一台,准备给儿子搞玩具,按他的意思弄!

网友(2017-09-02):
雕刻机烂大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