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精度问题,请教老司机

楼主(2017-03-27):
DS18B20看网上的资料,有些资料上面写了 VDD < 3.4V,精度误差2摄氏度
但是英文资料上面没有找到这句话。
请教是否真有这个限制??.............

网友:
摘自英文规格书

网友(2017-06-13):
你qq多少,有事找你。

网友A:
18B20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线用5米可以吗?最长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线用5米可以吗?最长能达到多少?

5米还是可以,不过电线的等效电容电感比较大了,不是很稳定,多读几次吧。最长多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5米算什么,500米挂几百个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米算什么,500米挂几百个都可以

官网说了,长度不限,给出了500米的应用注意事项。
请教一下:挂多少个从哪个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米算什么,500米挂几百个都可以

工业环境试试,多几个电机在附近开开停停的.....看看多久能把数据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