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BGA芯片的焊接和拆卸用什么工具最容易做?

楼主(2017-03-27):
哪个品牌好?

网友A:
如果是用热风,主要看手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热风,主要看手法了。

您是说热风枪?

网友:
预热+风枪+助焊剂。

网友:
要最容易啊,上BGA返修台啊,最好加上带光学对位妹纸都能操作了

便宜就用热风枪啦,IC大点的再加个预热台

网友:
BGA有大有小,边长小于1厘米,随便买个知名品牌就可以。

网友B:
BGA返修台啊,上下加热的,下面控制在200度,上面把锡箔纸贴好点,很容易玩的,,几万块钱的芯片我都拆过,,

网友:
弄个靠谱点的小回流焊,做个钢网 刷一下锡膏, 就完事, 反正不知道楼上各位怎样用热风枪的,其实风太大,锡球都吹扁了

网友:
BGA操作清晰版,感谢本坛网友sypf的帮助。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5750

里面的视频在58楼有优酷链接,69楼有下载。

网友:
我们有过拿去给修手机的处理        自己焊接出现过不良(主要还是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返修台啊,上下加热的,下面控制在200度,上面把锡箔纸贴好点,很容易玩的,,几万块钱的芯片我都拆过, ...

哪个品牌的返修台比较有口碑?价格太高也不合适,几千内最好。
什么IC要几万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返修台啊,上下加热的,下面控制在200度,上面把锡箔纸贴好点,很容易玩的,,几万块钱的芯片我都拆过, ...

您知不知道为什么上下都要加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品牌的返修台比较有口碑?价格太高也不合适,几千内最好。
什么IC要几万那么贵? ...

XILINX的FPGA就有3万多的啊~! 在军用的板子上挺常见~!
上下因为好拆啊,如果只有上部加热,必须是温度从芯片内部,传到引脚,对芯片伤害大!

我们买的是淘宝上的,具体什么牌子忘记了,应该是号称BGA返修台就一定可以的~!

网友:
我找本地修笔记本的, mpc5554 80块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的FPGA就有3万多的啊~! 在军用的板子上挺常见~!
上下因为好拆啊,如果只有上部加热,必须是温度 ...

长见识了。 谢谢